[手动] 棘轮扳手这个叉是干啥的?

楼主(2021-05-25):
(图片)

网友:
调整方向松 紧方向的

网友: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起棘轮作用,双向可选择

网友:
那个叉应改可适配各尺寸螺丝或螺帽,只是精度差,螺丝没锈应该还能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正反转的,一个用于拧紧,一个用于松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正反转的,一个用于拧紧,一个用于松开。

温老大,人家是问尾巴上那个叉。

网友:
相当于开口扳手。

网友:
还用说,那是开啤酒瓶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老大,人家是问尾巴上那个叉。

为什么头一二张图看到的倒顺转换开关??这不是引诱我犯罪吗????

网友:
相当于管钳

网友:
两头钻眼,捆上皮筋,打鸟

网友:
可以卡住直接拆螺丝的

网友:
那个是螺帽规,量螺帽大小的。

网友:
亮点是NMAX 155:lol:

网友:
右侧Y形开口用来拧水泵圆形螺母,齿槽增加咬合力防滑。

网友:
第一眼看,这是弹弓扳手啊

网友:
人家说的是那个燕尾

网友:
叉子 插水果 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头一二张图看到的倒顺转换开关??这不是引诱我犯罪吗???? ...

 估计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