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种划磁砖工具好用吗?

楼主(2021-05-25):
四年前贴这卫生间地砖时用云石机切割,粉尘特大,又切不整齐。这次贴地砖想用这样的工具省力些,无粉尘。只用于这3平方卫生间地砖切割,不知这种好用不?先谢了。

楼主:
四年前用云石机切磁砖粉尘太大,两个口罩也无济于事,以前贴磁砖图片。

网友:
可以切瓷片,瓷砖的话硬度高要大一点的才能掰片。
对于斜贴的对角砖这个不好开!!!

网友:
瓷砖分上釉砖与通体砖,是不是切割方法不一样

网友A:
用过的一般都说推刀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一般都说推刀最好

那种去买又太贵,又只贴3个平方地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去买又太贵,又只贴3个平方地砖。

买本地二手 用完再卖就是了,小的用起来很麻烦 不顺手

网友:
陶砖可以,瓷砖就碰运气

网友:
全瓷的难搞,抛光砖可以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省这点钱,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自己做不好反复翻工花费还大
要是楼主专业做装修的,当我没说

楼主:
在本地(有20多公里远)找到个,80元,还在考虑,可以下手吗?

楼主:
上面有张图片发错了,

网友:
80元那还考虑什么,直接拿下就好了,省下的钱绝对也不只80元了;另外我昨天也刚下手了一个瓷砖切割开界器,钱不多值得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省这点钱,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自己做不好反复翻工花费还大
要是楼主专业做装修的,当我没说 ...

普通上班族,只喜好自己动手,自己折腾还是有点把握,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张图片发错了,

普通人表示还是这种好用,之前装修时工人就用这种,然后自己试了几把,感觉完全可以去给师傅打下手帮个小工了

网友:
用过,无效,一块瓷砖划了半天,掰的稀碎,估计是挑砖,不懂,最终上了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人表示还是这种好用,之前装修时工人就用这种,然后自己试了几把,感觉完全可以去给师傅打下手帮个小 ...

是的,那种推刀切砖就省力轻松多了

网友:
全瓷的估计不行,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起来

网友:
才3平方,坚决不买,不然以后又多一件闲置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