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这货是啥芯片

楼主(2021-05-25):
捡来的垃圾,用了8000小时,也不知道还剩多少。

试了几个软件都看不到写入量是多少,只有通电时间。看外壳标签,是2014年左右的产品,是MLC还是啥?
如果是MLC芯片就打算当个系统盘,其他的就扔了。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大S吗

网友:
这是小S吧,大S是不是整个芯片标示就一S?

楼主:
专注回收利用镁光颗粒二十年的那个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注回收利用镁光颗粒二十年的那个S吗?

你猜对了

网友:
l74 mlc,废柴jmf606

网友:
606当系统盘不合适,起码612起,那年代貌似还没有TLC,都是MLC的

网友A:
8000小时每天按4小时计算用了5年了,每天按50GB写入,算100TB好了。
如果是256GB的就是400个循环,如果是128GB那就是800个循环。
如果经历了前段时间的挖矿P图,那么寿命几近于零了!!!

楼主:
应该是办公电脑,挖矿肯定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0小时每天按4小时计算用了5年了,每天按50GB写入,算100TB好了。
如果是256GB的就是400个循环,如果是12 ...

每天50G的写入,这哥们身份可还好?

网友:
拆了做优盘还有点价值,原主控太拉跨了

楼主:
考虑到这货的外壳是铝合金压铸工艺,比后来的冲压工艺成本高很多,我估计当时的价格有点高,先清空数据再试试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00小时每天按4小时计算用了5年了,每天按50GB写入,算100TB好了。
如果是256GB的就是400个循环,如果是12 ...

我这个盘如何查看用了多少循环呢?

网友:
MLC芯片/主控太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注回收利用镁光颗粒二十年的那个S吗?

SPECTEK是镁光自己的公司,目的是为镁光不便销售的降级片提供销售渠道...何来回收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盘如何查看用了多少循环呢?

SMART数据里有写入量和读取量,有的没有读取量,但一般都有写入量,很多软件都能读取,这个数值除以硬盘容量就是循环总次数了,虽说MLC号称8000次写入量,但并不是所有MLC都是8000次,早期都是标3000-8000次,即便寿命3000次,每天写个百来GB也够用个十年八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ART数据里有写入量和读取量,有的没有读取量,但一般都有写入量,很多软件都能读取,这个数值除以硬盘 ...

SMART数据如何读呢?要装软件吗?什么软件?顺便测下读写速度。

楼主:
性能确实很一般,远不如现在的产品,当个移动硬盘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