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极度精简的UFBOSS USB2.0 HUB(附电路图)

楼主(2021-05-25):
论坛里淘宝客推的,花了5.3,到手除了有个“UFBOSS”字样和一个小塑料袋以外,什么都没有,连包装盒,说明书一概没有,就是一个真正的三无产品。
到手就拆,极度精简,用的是HS8836A   IPY441861-1的主控芯片。
精简的一踏糊涂,只用来充电,而且不兼容QC2.0以上,容易定时断一下,如果放在纯5V的充电器上面,基本上还是稳定的,这种断电周期,直接被小米手环给无视了。

阿里上的厂家价2500片3块钱。5.3元差不多快到成本价了。
华声讯达电子公司推出的USB 2.0高速HUB控制器芯片,内嵌一个类RISC处理器,

网友A:
楼主还给了电路图,点赞!

网友:
和我拆的拆不多

网友B:
谁用USB HUB搞QC快充,我想笑一会儿

网友:
竟然是硬封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用USB HUB搞QC快充,我想笑一会儿

理论上应该可以,增加触发器专用芯片,和5到24伏开关降压芯片,buck降压效率高,缺点要考虑直通失效超压保护电路,SEPIC和小型反激式失效后不易发生直连,缺点效率较低。楼主分线器至少比软封装圆形芯片好点,我有个类似的也是拷贝一半出错,换成3点0接口好很多不易出错。

网友:
没有外接供电的HUB只能接键盘鼠标之类的外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给了电路图,点赞!

电路图是芯片厂家的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
这个芯片其实很不错不用晶振而且速度还可以。没涨价前1.3元包邮我买了几片

网友:
没给你一坨牛屎就偷着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