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件wnr3500-v2拆机

楼主(2021-05-25):
一个多年前的洋垃圾路由器wnr3500v2,当时不知道wndr3300以上的机器全是双频的,买了一个单频的wnr3500v2,信号差些其他还算正常,不过这个机器和wndr系列机器差很多,wndr4300就是现在使用也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电路板左下角有松香不知道是做工问题还是维修过。

网友:
做工算不错的了

网友:
现在博通的少见了

楼主:
路由器普通用不容易过时,不过单頻的还是改淘汰了。

网友:
外壳不错,留着DIY用。

网友A:
信号强度并不重要,关键是稳定,一年半载的不重启都没事

网友B:
忽然好奇电容上面为啥都点个漆,有的芯片上也有。

网友:
这款以前用过,稳定性不错,不过信号和性能都一般

网友:
网件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博通的主控常把路由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然好奇电容上面为啥都点个漆,有的芯片上也有。

生产线上质检的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强度并不重要,关键是稳定,一年半载的不重启都没事

同意,用过很多的路由器,最看重的还是稳定性,用起来都想不起来还有路由器这件事,别的功能信号协议那些都是测试的时候看的,用起来真的感觉不到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