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黑爵320i三模键盘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05-25):
走进电脑城你会发现里面空荡荡的,与昔日熙熙攘攘的景象大相径庭,甚至有些门店已经人去楼空,其原因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现在电脑的大部分功能手机都可以代替,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便携、便捷,无论是处理文档还是游戏,办公桌前、公交地铁上,甚至在行走的路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但是,手机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在处理文档时没有电脑方便。

最近在电商平台闲逛时发现了一款黑爵320i三模键盘,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据了解,这款键盘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尤其是利用手机进行图文编辑,平台文章发布非常方便。下面就看看这款键盘:

一、包装及外观展示

包装采用薄纸壳盒,左上端印有黑爵的logo,右端是型号名称:“320i办公蓝牙三模键盘”,下端印有键盘的外形图片,图片上方还标有2.4G、BT1、BT2,共三种工作模式。

包装盒的反面处印有产品图片外,有端还印有产品的纤细参数以及生产企业等信息。整体简洁,信息全面。

黑爵320i办公蓝牙三模键盘,是一款79键紧凑型键盘,外形尺寸298*169*20mm,它不仅具备2.4G、蓝牙3.0、蓝牙5.0三模,带有摆放手机、平板U型卡槽,无论是阅览还是图文编辑,都能使其保持理想角度,是一款兼具功能、颜值的产品。

键盘背面设有电源开关,不用时可以关掉,以节省电能增加续航能力,中间是键盘信息贴纸,和电池仓,使用7#电池2节。

这是电池仓,使用2节AAA电池

这是电源开关

键盘不含电池重518.5g,不仅体积小,重量也很轻,出差携带毫无压力。

键盘随机带有两块7#电池,还有一个2.4G接收器

这是使用说明书,使用之前还是要看一看,方可知道对码及三模切换方法。

按键采用圆形或是圆弧边角设计,键帽表面为浅碟形,指触自然铁盒无滑脱感,寿命达到了1000万次,它是一款薄膜键盘,键程短,打字手感非常轻盈,噪音小,适合长时间打字。键盘最上一排是功能按键,从F1到F10分别是屏幕亮度降低、屏幕亮度增加、多屏显示、上一曲、暂停播放、下一曲、静音、音量减少、音量加大,其中上一曲、暂停播放、下一曲,与fn按键组时会变成传统的F键。在功能方面,它最大特色在于将2.4G、蓝牙3.0以及蓝牙5.0三模集成在内部,可同时无线连接3个设备,支持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不同硬件,以及Window、iOS、Android不同操作系统。切换连接设备只要按下2.4G(F10)、BT1(F11)或BT2(F12)按键,使用非常方便。

在第一眼看到这个键盘上的按键时,突然想起70年代末老师的英文打字机,也是圆圆的按键,好有怀旧感。

二、拆解

将键盘底下的螺丝拧下,可以看到背面的键帽和薄膜按键以及pcb板,键帽背面跟其他键盘没什么区别。

键帽的两侧带有卡扣,轻轻一捏就能取下键帽。

透明导光柱,分别对应A、M两个LED指示灯,M灯为红绿蓝三色,A灯为字母大小写指示灯。

薄膜按键下方有一片镀锌铁板作为衬板,以保证薄膜能在一个平面上工作,使按键按下是可靠接触。

左侧是拨动电源开关,中间是薄膜引出排线,由硅胶条及槽型铁板压紧至PCB板上。右侧是电源引线插座。

槽型铁条和硅胶条

薄膜按键背面

薄膜按键正面

取下薄膜按键,拔下引线插头。

取下镀锌铁板

测一下镀锌铁板,厚度是0.4mm。

图片左端是LED指示灯,右端是二位拨动开关。

这是“斑马线”

PCB板元件面

16MHZ晶振、BEKEN BK8632QN48C芯片、电源供电部分。

三、使用

先来看一下入门指南

再看一下各功能键的作用
下面就放入电池,进行蓝牙模式配对打开开关,长按Esc+BT1键,绿灯闪烁

此时,打开手机,搜索蓝牙设备,发现有两个,一个BT3.0Keyboard,一个BT5.0KB,单击BT5.0KB

点按配对

配对成功后就可连接使用了

这就是连接了一部小米手机,M指示灯为绿色,间歇闪烁

BT2模式的设置跟BT1一样,蓝色指示灯亮,表示工作在BT2模式

将2.4G接收器插入电脑USB口,长按Esc+2.4G进行2.4G模式的配对。

这是连接小米手机的情景,在使用时可以根据所用设备,在三个模式下任意切换,这就是BT1模式

这是切换到BT2模式,连接iPad

iPad横屏用才刚刚好。

两个一起用,是不是太方便了!所以,配备一款这样的键盘非常有必要,一定会让你的工作、娱乐事半功倍。

网友A:
看着不错价格多少

网友:
测评、拆解详细,三模,应用灵活呢

另外,偶电脑也好久没开机了,还得擦键盘上的灰

网友:
不错,不是牛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价格多少

某宝上的价格是119元

网友B:
办公是能办,但是效应低的可怜

网友:
的确最完美了,居然是硬封装IC集成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的价格是119元

这价格应该做成静音微动机械键盘差不多,微动磨损后可更换新的继续用,顺便增加右侧方向键和计算器数字键。

网友C:
颜值还是很高的。圆形的按键按起来舒服么?

网友:
看图看的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公是能办,但是效应低的可怜

办公用还是大键盘好用

网友:
背面有钢板好评,手感应该不会太差。不过这外壳的模具貌似不是很精致

网友:
市面上的三模一般指的是2.4G、蓝牙、有线三种模式,很少把不同版本的蓝牙称作两种模式

网友D:
看着挺好看啊
我要是买了估计舍不得拆
我拆了我罗技的键盘,60多块钱买的
清理了一下,又给装起来继续用了。

网友:
造型不错。好用的很。

网友:
给ipad配一个不错

网友:
我最讨厌的就是孤岛式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颜值还是很高的。圆形的按键按起来舒服么?

用起来还可以,样子有点怪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好看啊
我要是买了估计舍不得拆
我拆了我罗技的键盘,60多块钱买的

拆了看看,满足以下好奇心

网友:
看上去挺复古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机械键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