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七号电池供电有品魔秤mini体脂秤顺便改锂电

楼主(2021-05-25):
别处拿来的 估计电池用不起了 不要了 没有电池盖 找了块废旧手机电池和4056改装上了 挺好用的

网友A:
有点脏啊嘿嘿嘿得消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脏啊嘿嘿嘿得消消毒

哈哈哈 估计废品站的货

网友B:
看起来有蓝牙功能,可以连手机,耗电量有那么大吗?都是用完就休眠了,感觉没有那么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蓝牙功能,可以连手机,耗电量有那么大吗?都是用完就休眠了,感觉没有那么费电 ...

金属导电应该有体脂测量也需要用电,如果要零功耗,可以在七号电池一端加开关,不用时关掉,顺便楼主锂电池也加上开关。

网友D:
这个原来是4节电池1.2*4=4.8v,楼主你这个电池板应该是3.7v的吧,能正常用么?

网友E:
这种秤都是卡扣,不好拆吧

网友F:
两节7号的秤要降压么?用一块锂电

网友G:
空间刚刚好,很实用的改造

网友H:
电压怎么调的呢?2节AAA才3V,满电也就3.2-3.3,,,,锂电是3.7满电达到4.3左右。换我就串2个4007再串一个发光二极管作为开机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蓝牙功能,可以连手机,耗电量有那么大吗?都是用完就休眠了,感觉没有那么费电 ...

体脂秤么 有app的 我不知道费不费电 反正有东西就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导电应该有体脂测量也需要用电,如果要零功耗,可以在七号电池一端加开关,不用时关掉,顺便楼主锂电 ...

都装上了 懒得拆了 就这样吧 电池容量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来是4节电池1.2*4=4.8v,楼主你这个电池板应该是3.7v的吧,能正常用么? ...

三节电池的 我啥也没加 就直接锂电池输出的 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秤都是卡扣,不好拆吧

对…… 基本都翘坏了 剩几个卡扣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节7号的秤要降压么?用一块锂电

我感觉需要 因为电压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间刚刚好,很实用的改造

里面空间挺大的 一般电池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怎么调的呢?2节AAA才3V,满电也就3.2-3.3,,,,锂电是3.7满电达到4.3左右。换我就串2个4007再串一个发光 ...

三节电池的 只接锂电不影响

网友(2024-04-23):
这个电池版的和锂电版本的内部完全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