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SONY SDM-E76D显示器更换LED

楼主(2021-05-25):
到手故障开机一闪黑屏,用强光手电能看到液晶屏有标识,说明背光问题,拆修过程没拍更多更细图片

网友A:
怎么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换的?

LED灯条和驱动板备好,拆屏抽出上下两条LCD旧灯条拆除灯管利用原灯槽LED灯条放进去固定好再装回去,再到主板取12V供电和DIM或ADJ端引线就OK

网友B:
这个屏幕有十五年了吧

网友C:
把原本的高压板部分原件去除可以直接装一片双输出的高压板上去,比你现在这样要合适

网友D:
这显示器满漂亮的,要是我就考虑塞个ITX主板进去改成一体机,现在固态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有十五年了吧

刚看见,2006年9月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本的高压板部分原件去除可以直接装一片双输出的高压板上去,比你现在这样要合适 ...

我手里库存的,就凑合了,没有再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显示器满漂亮的,要是我就考虑塞个ITX主板进去改成一体机,现在固态也不贵 ...

后壳空间应该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原本的高压板部分原件去除可以直接装一片双输出的高压板上去,比你现在这样要合适 ...

不太懂,能详细讲讲吗?改完之后能变轻吗?还是可以直接dc输入

网友:
改了可以调亮度吧,

网友E:
为啥非要改成LED,原装的LCD不好吗?TB上多得是LCD灯条卖啊

网友:
只有sony的工业设计可与苹果一战

网友:
这机子改LED不耐用哦

网友:
这么早的SONY就是冠捷代工了啊!难怪电路板那么眼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有十五年了吧

后面写了SEP,2006制造,差几个月就十五年了

网友:
半个月前刚给一台老海尔显示器换了灯管,那显示器也得奔着15年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非要改成LED,原装的LCD不好吗?TB上多得是LCD灯条卖啊

自身功耗小了寿命长,再有现成的17寸LED存货,不用今后就更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