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个无刷电机,有新发现

楼主(2021-05-25):
是一个工具无刷电机,万用表电阻档测试霍尔其中两路值偏低,估计是有故障
但是,这种30度排列的霍尔还没见过,求大佬指点,想找可以用的有感驱动器

网友:
网上听说电动车控制霍尔有120度和60度两种模式,高低速全工作在霍尔模式线性好。车模小无刷电调几乎是120度霍尔模式,达到一定转速自动切换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切换过程中线型出现阶梯不太好。

楼主:
没有大佬对这个霍尔布局发表看法吗。。。

网友A:
要看定子与绕线,12槽的看绕线方式,这样放也没问题!驱动找三相带霍尔的就行了!主要驱动电流要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定子与绕线,12槽的看绕线方式,这样放也没问题!驱动找三相带霍尔的就行了!主要驱动电流要满足! ...

60度跟120的都不能兼容,那么我该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