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组了RAID5,如果主板损坏能否换到另一台来恢复数据?

楼主(2021-05-25):
目前用的威联通NAS用了4块硬盘组了RAID5阵列,可以避免硬盘损坏造成的数据丢失,同时重要文件备份到另一台比较简陋的NAS上面,另外定期创建快照。这样基本上可以确保数据无忧了,前些天突然想到一个极端情况,如果NAS其他硬件损坏无法使用,那硬盘上的数据要如何恢复出来?单盘位和RAID1的都可以直接换到另一台NAS上来恢复,但是RAID5的也可以吗?

网友A:
QNAP从原NAS迁移到新的NAS(保留所有数据和设定)

用户可以将其QNAP NAS迁移到另一个Turbo NAS型号,根据其原来的驱动器顺序在新的(目标)NAS上简单地安装原始(源)NAS的硬盘驱动器并重新启动NAS而保留所有数据和设定。
由于硬件设计的不同,NAS将自动检查在系统迁移之前是否需要进行固件升级。数据迁移完成后,所有的设定和数据将予以保留并应用到新的NAS上。然而,来源NAS的系统设定不能透过“系统管理” > “备份还原设定”汇入至目的地NAS。如果设定丢失,则必须再次设定NAS。
在直接迁移到目的地NAS前,请确认来源和目的地NAS型号均断电。

以下为支持系统迁移的NAS型号。
来源 NAS
目标 NAS
需更新系统固件
型号韧体版本型号韧体版本
TS-x10, TS-x12, TS-x19, TS-x20, TS-x21, HS-2103.84.0.x4.1.xTS-x10, TS-x12, TS-x19, TS-x20, TS-x21, HS-2103.8.x 及更旧4.0.2
TS-x39, TS-509, TS-809, SS-x39, TS-x59, TS-x59U,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
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0.54.1.x
TVS-x63, TS-x69, TS-x70, TVS-x71, TS-x79, TS-x80, TVS-x80
TS-x39, TS-509, TS-809, SS-x39, TS-x59, TS-x59U3.84.0.x4.1.xTS-x10, TS-x12, TS-x19, TS-x20, TS-x21, HS-2103.8.x 及更旧4.0.2
TS-x39, TS-509, TS-809, SS-x39, TS-x59, TS-x59U,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
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0.54.1.x
TVS-x63, TS-x69, TS-x70, TS-x79, TS-x80, TVS-x804.0.x4.1.x
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 TS-x53S Pro4.1.x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0.54.1.x
TVS-x63, TS-x69, TS-x70, TS-x79, TS-x80, TVS-x80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 TS-x80, TS-x80U3.8.x 及更旧4.0.2TS-x10, TS-x12, TS-x19, TS-x20, TS-x21, HS-2103.8.x 及更旧4.0.2
TS-x39, TS-509, TS-809, SS-x39, TS-x59, TS-x59U,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
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0.54.1.x
TS-x69, TS-x70, TS-x79, TS-x80, TS-x80U4.0.5
4.0.54.1.xTVS-x63,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 TS-x80, TS-x80U, TVS-ECx804.0.54.1.x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1.2
TS-x31+4.1.1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 x31+4.1.1
4.1.24.1.3TS-x80, TVS-x80, TVS-x71U, 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 TS-x31+4.1.24.1.3
HS-251, TS-x514.1.1TVS-x71, TVS-x63, TS-x534.1.1
4.1.24.1.3TS-x80, TVS-x80, TVS-x71U, 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4.1.24.1.3
TS-x53U, TS-x53 Pro, TS-x53S Pro4.1.1TVS-x71, TVS-x63, TS-x514.1.1
4.1.24.1.3TS-x80, TVS-x80, TS-x71U, 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4.1.24.1.3
TVS-x634.1.24.1.3TS-x80, TVS-x80, TVS-x71U, 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4.1.24.1.3
TVS-x714.1.1TVS-x634.1.1
4.1.24.1.3TS-x80, TVS-x80, TS-x71U, 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4.1.24.1.3
TVS-x71U4.1.1TS-x80, TVS-x80, TVS-x71U, TVS-x71, TVS-x63, TS-x69, TS-x79, TS-x704.1.1
4.1.24.1.3TS-x80, TVS-x80, TVS-x71U, TVS-x71, TVS-x63, TS-x53, TS-x514.1.24.1.3

下面的表格中列出了不支持直接迁移的NAS型号。*对于这些NAS型号,请首先初始化目的地NAS并从来源NAS复制您的资料至目的地NAS(请参阅 RTRR 或 Rsync 章节以了解资料备份和异地备援工作的详细讯息)。
来源 NAS
目标 NAS
型号韧体版本型号韧体版本
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1.xTS-x10, TS-x12, TS-x19, TS-x20, TS-x21, HS-210, TS-x39, TS-509, TS-809, SS-x39, TS-x59, TS-x59U,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3.8.x 及更旧4.0.2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
4.0.54.1.xTS-x10, TS-x12, TS-x19, TS-x20, TS-x21, HS-210, TS-x39, TS-509, TS-809, SS-x39, TS-x59, TS-x59U, TS-x69, TS-x69U, TS-x70, TS-x70U, TS-x79, TS-x79U3.8.x 及更旧4.0.2
TS-x31, HS-251, TS-x51, TS-x53, SS-x534.0.54.1.1 及更旧

注意:
1目标NAS必须支持足够的硬盘插槽数以安装源NAS的硬盘。
2在进行系统迁移到目标NAS前,请注意硬盘兼容性。使用不兼容的硬盘可能造成NAS无法读取。请参考网站硬盘兼容性列表以挑选兼容之硬盘: http://www.qnap.com/compatibility.
3TS-853S Pro, TS-453S Pro, TS-451S, SS-x39和SS-469 Pro系列只支持2.5英寸硬盘。
4带磁盘区的NAS无法迁移至不支持文件系统加密的NAS型号。TS-110, TS-119, TS-210, HS-210, TS-219, TS-219P, TS-x20, TS-x21, TS-410, TS-419P, TS-410U, TS-419U, TS-119P+, TS-219P+, TS-419P+, TS-112, TS-212, TS-412, TS-419U+, TS-412U, TS-420U 及 TS-421U不支持文件系统加密。
5将非TS-x79型号迁移到TS-x70U/TS-x79型号后,Multimedia Station、Download Station、iTunes服务器及DLNA媒体服务器的功能将被移除。共享文件夹,Multimedia/Qmultimedia、Download/Qdownload以及所有已下载的档案均将保留。若需要啟動以上服務及目錄,請啟動 家庭/多媒体功能,詳情請參照一般设定
6系统迁移后,源NAS上注册的myQNAPcloud名称将不会被移至目标NAS上。若要在目标NAS上使用相同的myQNAPcloud名称,在系统迁移前更改源NAS上的myQNAPcloud名称,并在此过程后在目标NAS上注册相同的名称。如果您需要在系统迁移后保留myQNAPcloud名称,请联系QNAP技术支持部门

目标 NAS支持系统迁移的磁盘区
1-bay NAS1个硬盘的单硬盘卷
2-bay NAS1-2个硬盘的单硬盘卷,JBOD,RAID 0,2个硬盘的RAID 1。
4-bay NAS1-4个硬盘的单硬盘卷,JBOD,RAID 0, 2个硬盘的RAID 1, 3-4个硬盘的RAID 5,4个硬盘的RAID 6,4个硬盘的RAID 10。
5-bay NAS1-5个硬盘的单硬盘卷,JBOD,RAID 0, 2个硬盘的RAID 1, 3-5个硬盘的RAID 5,4-5个硬盘的RAID 6,4个硬盘的RAID 10。
6-bay NAS1-6个硬盘的单硬盘卷,JBOD,RAID 0, 2个硬盘的RAID 1, 3-5个硬盘的RAID 6,4-6个硬盘的RAID 6,4个或6个硬盘的RAID 10。
8-bay NAS1-8个硬盘的单硬盘卷,JBOD,RAID 0, 2个硬盘的RAID 1, 3-5个硬盘的RAID 8, 4-6个硬盘的RAID 8,4、6或8个硬盘的RAID 10。

迁移您的NAS

请依照以下步骤执行系统迁移:
1.关闭源NAS并取下硬盘。
2.将硬盘从旧的插槽中拔出并将其装到新NAS的硬盘插槽中。
3.将硬盘驱动器插入目标NAS(新型号)。确保硬盘驱动器已按原来的顺序进行了安装。
4.依照快速安装指南(Quick Installation Guide, QIG)为新NAS接上电源与网线。
5.开启新的NAS。以管理员身份登录Web管理界面(默认登录:admin; 密码:admin)。
6.若系统通知您为新NAS更新固件,请依照指示下载并安装新的固件。
7.点击“开始迁移”。NAS将在系统迁移后重新启动。将保留所有的数据和设定。

小心:若要避免服务器损毁, 请由授权的服务器管理者或IT管理人员执行系统迁移。

由于不同的系统设计,系统迁移后一些系统设定会被删除。再次在新的NAS上进行以下设定:
1.Windows AD
2.一些应用程式需要重装。
https://docs.qnap.com/nas-outdated/4.1/Home/sc/index.html?system_migration.htm

网友:
理论上RAID5及以上都是可以这样操作的,磁盘顺序不能错,RAID5磁盘损坏不能超过1块(具体损坏数量与RAID方案有关)。
大型都是本地镜像+多个异地镜像,具体可参考腾讯、京东、阿里等的数据中心。

网友B:
软RAID,使用MADM做的。
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RAID,使用MADM做的。
没啥意思。

看来NAS用的都是软RAID,毕竟没有专门的阵列卡。要求不高的家庭应用还是可以的。

mdadm 是 多磁盘和设备管理(Multiple Disk and Device Administration) 的缩写。它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可用于管理 Linux 上的软件 RAID 阵列。本文概述了使用它的基础知识。
以下 5 个命令是你使用 mdadm 的基础功能:
1.创建 RAID 阵列:mdadm --create /dev/md/test --homehost=any --metadata=1.0 --level=1 --raid-devices=2 /dev/sda1 /dev/sdb1
2.组合(并启动)RAID 阵列:mdadm --assemble /dev/md/test /dev/sda1 /dev/sdb1
3.停止 RAID 阵列:mdadm --stop /dev/md/test
4.删除 RAID 阵列:mdadm --zero-superblock /dev/sda1 /dev/sdb1
5.检查所有已组合的 RAID 阵列的状态:cat /proc/mdstat

楼主:
QNAP从原NAS迁移到新的NAS(保留所有数据和设定)

引用 网友A:
用户可以将其QNAP NAS迁移到另一个Turbo NAS型号,根据其原来的驱动器顺序在新的(目标)NAS上简单地安装原 ...

明白了,这样看来主板问题也不用太担心了。

网友C:
raid5最好别组,坏了一块硬盘然后做数据恢复的时候特别容易坏,cpu占用率也比raid0,raid1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id5最好别组,坏了一块硬盘然后做数据恢复的时候特别容易坏,cpu占用率也比raid0,raid1高 ...
只有一种极端情况,同时坏了两块硬盘(一块处于临界点或坏道太多),造成重建阵列无法完成数据校验。这只能说明是人的问题,平时工作疏忽。另一种极端情况是你的硬盘很多,比如6块以上,那建议用RAID6。早些年我做网管,硬盘也换过不少,没碰到过RAID5更换硬盘出问题的。
威联通的我去年也换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