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P4056模块讨论

楼主(2021-05-25):
Tp4056模块适用性很广,这的不错,
唯一觉得不足点就是,那个灯应该再多开个直插的孔(双色灯用)就完美了,

网友A:
0.8 mm 1.0 mm 1.2mm 1.4mm 1.6mm 1.8mm 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 mm 1.0 mm 1.2mm 1.4mm 1.6mm 1.8mm 2.0mm

自然是0.8mm合适三

网友B:
自己画板子不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板子不就OK啦

应该厂家就弄好,随时都能买到才是长久啊

网友C:
你们再说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再说什么啊

你猜,不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厂家就弄好,随时都能买到才是长久啊

厂家往往注重的是利益最大化,用户认为实用的功能,而厂家要评估设计制造环节的成本来确定做成什么样子。你说到要弄个直插的双色灯,PCBA生产过程还需要插件工艺,要增加波峰焊流程,成本会管控不住的。所以厂家一般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往往注重的是利益最大化,用户认为实用的功能,而厂家要评估设计制造环节的成本来确定做成什么样子。 ...

你这样说我突然明白了,确实要单独增加一个工序环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我突然明白了,确实要单独增加一个工序环节,

从质量角度考虑还不止一个,造成不良风险还更多,所以厂家肯定会舍弃的。现在也有先进的选择性波峰焊接工艺,那个一般公司没有这个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质量角度考虑还不止一个,造成不良风险还更多,所以厂家肯定会舍弃的。现在也有先进的选择性波峰焊接工 ...

行家就是专业

网友:
我也不是行家,只是从事的工作与PCBA制造有一定交集。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外壳上钻一个孔,再用热力胶做一个导光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外壳上钻一个孔,再用热力胶做一个导光棒。

其实这个办法不错,我以前弄过,效果还不错,建议把洞外面也打平好看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办法不错,我以前弄过,效果还不错,建议把洞外面也打平好看些。

...

打平了光线的导向性太强,可是角度受限。我利边弄得突出一点,容易观察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平了光线的导向性太强,可是角度受限。我利边弄得突出一点,容易观察充电状态。 ...

"利边"估计好多人听不懂
看来老兄是四川的

网友:
谢谢分享。构思巧妙------利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