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买了个微距15*倍+直接乱拍+总结:手机垃圾

楼主(2021-05-25):
现用着旧款手机某魅族16X当时买的快3年了没啥损伤,但是想拍点近距离的芯片照片就很拉跨。然后在数码本家站里找找优惠,买了个便宜的,货到直接拍起来。不说了直接上图吧。

主角

最小模块MP2161稳压模块

后面递进SY8009B稳压模块

MP1470稳压模块

MP1540稳压模块

MP1470稳压模块

QC2.0协议模块

MP3422稳压模块

LTC1700稳压模块

LTC3613稳压模块

LTC3633稳压模块

MP4230稳压模块

LT8705稳压模块

音频功放

电池保护

LT1086

手工板

总图

STC8

32芯片

VE

ZE

LED

手表

钢笔刻字

总结一下:手机垃圾该换手机了,换个有微距的就能有比这更好的效果。

网友A:
这个镜头我也买过一套,用了一次就吃灰了。用起来麻烦

网友B:
我也买过一套

网友C:
电源大佬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镜头我也买过一套,用了一次就吃灰了。用起来麻烦

可以多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一套

操作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大佬 鉴定完毕

有很多是学长的礼物,我做的都比较大

网友D:
使用尺子前后对比实际倍率

网友E:
买1600X的USB显微镜,小巧。。。。缺点是面积太小。

网友F:
景深有点浅,边角有畸变

网友:
牛掰的数码管!

网友G:
自带微距镜头的手机很实用
拍芯片那叫一个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尺子前后对比实际倍率

失策下一次操作的时候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1600X的USB显微镜,小巧。。。。缺点是面积太小。

嗯嗯而且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景深有点浅,边角有畸变

害垃圾货只能换手机解决了

楼主:
自制的看另一个时钟贴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带微距镜头的手机很实用
拍芯片那叫一个棒

确实该换手机了

网友:
电阻都没有字??

网友:
随便鼓搞个就能用了

网友:
拍微距最大的问题是光源。相对了自身的摄像头,手机的机身算是个很宽大的遮光体了,遮挡了很多外部光线。而手机自带的闪光灯相对于摄像头太偏,会产生很多阴影。所以最好是给手机摄像头配一个无影灯,拍出的微距照片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