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两个贴片晶体管是什么型号?谢谢!(有更新)

楼主(2021-05-25):
前几天拆了个有问题的进口设备电源,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377&extra=,经初步检查,怀疑两个贴片晶体管有问题,查不到型号,请问是什么型号?谢谢!
黑框中的晶体管

晶体管特写,丝印113S

晶体管,丝印:Y4

谢谢!
更新:把1B拆下来测量,确定坏了,网购1B换上,电源完美复活,指示灯亮,各级电压输出正常,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丝印没表只能靠猜

网友A:
113S不知,网查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但看线路又不像,Y4应该是15V稳压二极管(BZX84C15)

网友B:
怎么测量的怀疑有问题呢?你这块板上相同丝印的晶体管很多。可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量的怀疑有问题呢?你这块板上相同丝印的晶体管很多。可以对比一下。 ...

是的,跟其它的对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3S不知,网查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但看线路又不像,Y4应该是15V稳压二极管(BZX84C15) ...

那是1bs笑死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跟其它的对比了

你要拆下来测量哇!把测试值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拆下来测量哇!把测试值说下。

我想先找到配件再拆,以免拆坏了不好替代,打了红胶,又是多层板,估计不好拆这是在线量的数据,明显跟好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1bs笑死我了

谢谢,可能是1Bs,太像113了

网友:
这元件排列看起来真舒服

网友:
字数统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先找到配件再拆,以免拆坏了不好替代,打了红胶,又是多层板,估计不好拆这是在线量的数据,明显跟好 ...

很显然在线测试是不可以的。红圈正常晶体管不会有这样的测试值,绿圈测试值差异太大了。不排除该晶体管外围有阻容并联回路中。建议拆零件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在线测试是不可以的。红圈正常晶体管不会有这样的测试值,绿圈测试值差异太大了。不排除该晶体管外 ...

是的,在线测量只是参考,但至少可以说明一下问题,不管是晶体管本身还周围电路,等买到备件就拆下来看看,另外,请问下,这个有红胶的三极管怎么拆?风枪还是烙铁?风枪的话多少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3S不知,网查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但看线路又不像,Y4应该是15V稳压二极管(BZX84C15) ...

哈哈,113。同一个丝印不会有两个字体,第一个是1,但是第二个就肯定不是1了,因为他们长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在线测试是不可以的。红圈正常晶体管不会有这样的测试值,绿圈测试值差异太大了。不排除该晶体管外 ...

就是那个1B三极管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1B三极管坏了,换上就好了

嗯。总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