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修微波炉遇到坑换板之两次都是坏的

楼主(2021-05-25):
『X折腾』修微波炉遇到坑换板之两次都是坏的
老同事拿了一台微波炉

微波炉无疑也就那么几个元件

看着外观并且经过测量是正常的

而且期间发现通电开门则底盘电机就自己转

真的是很诡异啊很诡异

后来跟温总和Q合计下,应该是回路出问题了

新板子被换了变压器,后接的变压器,那维修师傅也是神人

背面,原板子已经铜箔烧断了,就建议老同事直接换板

新板子样式很渣啊,就感觉没有清理好一样

后面接好不通电,单独接220V也不通电

卖家说再买一个电路板,然后旧电路板成色会好点,但是也很渣

测试也是不能用,真特么叉叉

一狠心,卖家同意自行维修,就用12V测试继电器,把继电器上的二极管顺势烧掉了,然后再把数码管换下来

直接换CPU,结果CPU换完一通电蜂鸣器就有响应了,数码管装上去,也显示出时间

后面让客服给退运费险,还不同意。那我只能如实写了。

楼主:
问卖家,卖家说师傅肯定测试了正常才发货,然后又扯到快递暴力引起的不能使用。。然后就是不肯退运费险。。那行吧,反正东西是我自己修好的,我就如实评价就是了。

网友:
安慰X光哈哈哈哈

网友A:
糖僧取精九九八十一难,X光同学才换两块板子,吐槽多了伤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糖僧取精九九八十一难,X光同学才换两块板子,吐槽多了伤身子。。。。 ...

没吐槽了,该差评差评,该退货退货。

网友:
技术高超呀,如果是我,我就想办法再去买一台5元钱的微波炉了……

网友:
好家伙,唐人街探案4,特别出演温和q,2位大师傅

网友:
看标题以为报废了,没想到妙手回春!

网友B:
我家买的是机械那种,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买的是机械那种,简单粗暴

我也只买机械式的,价值便宜,使用简单,故障还少。

网友:
我父亲被格兰仕售后坑过,上门费50元,换高压保险丝30元太贵。后来换台美的微波炉,里面是高压自恢复保险丝,食物水分不够也可保护防空烧,关机等待几分钟恢复加热。旧格兰仕微波炉拆修补件,万一美的烧变压器可换成格兰仕拆机。

网友:
X光大战微波

后换上的板子多少钱

网友:
这种格兰仕微波炉做工真的很一般了,以前有个机械款很快就送人了

网友C:
我那个比你这个还老一点。。单片机是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比你这个还老一点。。单片机是三星的。

暴力摔坏单片机,还是第一次听说,而且两次都坏单片机?。。。

网友:
哪家二手货这么不靠谱

网友:
以前胆子小 220v 不敢动 老转盘微波炉受潮 不亮 扔掉了。早知道就自己拆了  现在买的同样是 加热3分钟都没以前那个加热效率高

网友:
微波炉备件,高压电容,高压二极管,高压保险,门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