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便宜的锂电钻扭矩调节线性那么差?

楼主(2021-05-25):
手上有把200多的电钻和29的电钻,200多的那个扭矩调节很轻松,线性也很好,而29的那个扭矩调节重,需要大力才行,而且扭矩调节线性很差。

一分钱一分货我当然知道,我是想知道它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线性差这么多的

网友:
如果便宜的能够做到和贵的一样效果,谁还会去买贵的

网友:
同样价格的才有可比性 200 跟  29  怎么比 ?

网友:
我草!这种问题也来水

网友A:
200站街和会所2000你比质量??你是在开玩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站街和会所2000你比质量??你是在开玩笑?

萌新想问下这两种都有哪些区别

网友:
车已经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萌新想问下这两种都有哪些区别

站街的拿的是29块的电钻,会所的拿的是200块的电钻

网友C:
哈哈,一分钱一分货,这么明白的道理都不懂,你是三岁小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一分钱一分货,这么明白的道理都不懂,你是三岁小孩吗?

呵呵,我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差,意思就是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零件才差这么多的,你这人上来就骂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差,意思就是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零件才差这么多的,你这人上来就骂人。 ...

我也很奇怪,好电钻的1扭矩用两个手指可以轻松捏住,垃圾的用手使劲握住才行,是不是里面的弹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奇怪,好电钻的1扭矩用两个手指可以轻松捏住,垃圾的用手使劲握住才行,是不是里面的弹簧造成的? ...

我也怀疑是弹簧的问题,等有空拆开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萌新想问下这两种都有哪些区别

站街:啊   穿衣服
会所:啊..嗯.嗯.噢..哥哥..省略千字重复词,洗澡穿衣

网友:
我也纳闷为什么我的充气女朋友为什么不能说话。

网友:
29的故意做成这样的,不然没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奇怪,好电钻的1扭矩用两个手指可以轻松捏住,垃圾的用手使劲握住才行,是不是里面的弹簧造成的? ...

我准备把里面的钢珠换小的试试,等我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站街和会所2000你比质量??你是在开玩笑?

xx,这个还真不一定,200进会所就是2000,2000到街上就是站街!!东西都没变,只是换了个包装和场所!!!

网友:
1调节卡簧松紧度

2加润滑油

网友:
大厂家的东西,是先造个战列舰级别的出来,然后砍一刀降价当巡洋舰卖,然后继续砍,山寨是直接造了一个摩托艇………

网友:
为什么路边店的上不了海天盛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