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网关功能的2个疑问,恳请大佬解惑。

楼主(2021-05-25):
问题一:假如入户是400兆带宽,家庭网关4个lan口,只有1口是千兆其它接口百兆,如果这4个lan口各接了4个百兆设备(比如说4台百兆网卡的电脑),这4台电脑全速下载时是每个lan口都能提供100兆还是总共提供100兆?(换句话说网关里的交换机是百兆交换机还是千兆交换机)。

问题二:假如宽带支持多拨,在网关里将上网方式改为桥接并绑定所有lan口,这样4个lan口是不是可以同时通过拨号上网?

网友A:
百兆口基本是百兆交换机。
第二个问题,前几年装的50兆电信宽带,每个端口拨号,每台机器都可以达到50兆的下载速度,上行不行,几台机器的总速度是一定的,互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口基本是百兆交换机。
第二个问题,前几年装的50兆电信宽带,每个端口拨号,每台机器都可以达到50兆的 ...

每个lan口可以单独拨号就行,我是想让每个设备都有公网ip,能直接拨号最好

网友:
要看各个地方的限制。我这里不管几拨,总带宽不变,仅仅多几个公网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lan口可以单独拨号就行,我是想让每个设备都有公网ip,能直接拨号最好 ...

可以的。
首先你得向电信要公网ip。

N年前,弄优酷路由宝,每条宽带带4个路由宝,都可以获取公网。不过当时移动的公网ip少,要去试拨的。电信给了公网就每次都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