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老的奥睿科4口充电器

楼主(2021-05-25):
总输出30w,现在好多小充电头就可以了,以前1a时代这个也是很多人需要的

网友:
以前买过类似的,多口一起冲屏幕会飘

网友:
实际6A带载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虚标

网友A:
四口并联的,标的A数很不严谨

网友:
类似的我有CRAB四口电源,同时给3台充电宝共6安充电,两三小时后开关变压器初级短路烧暗,然后烧初级功率管,最后烧断保险丝。小米4口保护完善些,有独立限流保护。

网友:
U口都设置成苹果识别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口并联的,标的A数很不严谨

有设置分压电阻

网友A:
电压都是5V,U口的貌似只是手机识别电阻,没看到有电流采样电阻,各个口电流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是5V,U口的貌似只是手机识别电阻,没看到有电流采样电阻,各个口电流应该是一样的。 ...

我是看以前的评测里面有个大神说的,他这个电阻排列顺序不一样

网友:
我手上三个炸了2个了,一个手机加个IPAD炸了一个,另一个不知道怎么坏的,都是主芯片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