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T玄学么?用两个品牌的硬盘,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共振

楼主(2021-05-25):
我怎么感觉到了以前音响玄学的味道?
难道同一品牌的两块硬盘会共振?每分钟7200转速,保持同一频率?

网友:
我用硬盘防震支架,把3.5寸的装到5.25的位置上,效果明显。

网友:
杀马特后现代主义科学

网友:
结构不同共振频率不同,有一定道理

网友:
那样应该更容易引起共振

网友:
共振是没了,但是震动又没变小,两个盘的震动频率又不是相反相位还能相互抵消,其他都扯淡,不如多加几个防震垫

网友:
可以找8个不一样的螺丝就好……

网友:
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硬盘,震动还真不一样,有些比较震,有些几乎不震,同一批次的新硬盘,你说玄乎不

网友:
两块硬盘一正一反安装就行了,碟片旋转方向相反,抵消了共振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一个硬盘面正装,另外一个硬盘面朝下装。两个硬盘的碟片相对反向旋转,低消一点点共振

网友:
纯粹扯淡,硬盘主要问题又不是共振,本身振动又不能避免,还是上缓冲支架靠谱,另外你的机箱盖和电源附近也要加避震,否则还会有震动

网友:
嗯嗯,我还以为是哪家提的,原来是我传播的,
具体哪里看到的防止共振我也忘记了,
2017年11月时候确定要买NAS时候,看nas硬盘的时候看到的
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这样说,毕竟都是5400转的硬盘,哪门子共振嘛
不过毕竟是自己给自己买来自己用嘛,宁可信其有
但是现在看结果,共振不共振不知道,希捷的硬盘还是没有西数好
当时买的时候,希捷就是坏盘,然后换了个新的,只不过用了两年半,又再次换了个新的

网友:
不过网上对硬盘共振还是有些贴子的,
估计也不太多,共振可能就是个低概率的事情

网友:
照你这么说,应该买同型号同批次的硬盘,相对安装。这样就能中和并消除震动啊。一个朝南装一个朝北装。

网友:
装了八块同品牌同规格的硬盘,从没觉得有啥共振。。。机箱够结实、安装够牢固就行了,硬盘又不是振动棒

网友:
我是在机箱的硬盘安装位贴了1mm薄海绵

网友:
换个钣金比较厚实的机箱,想共振都难。。。

网友:
这就是厚机箱的优点了,轻薄的机箱抗震肯定差些

网友:
接触面加片橡胶就行,家里风扇有异响拆开发现某位置原本的胶垫老化变硬导致共振,换了块就好了。

网友:
防震支架才是正解。上到光驱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