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底部不加热的美的电饼铛

楼主(2021-05-25):
        很久没有发帖了,好多维修拆机的图片都不见了。所以最近又维修了一些产品,但是仅仅保留了两个产品的维修过程,先发第一个就是这个美的电饼铛。改机故障为上部加热,底部不热,原本以为换个开关或者温控器就能解决。谁想到拆开一看,开关和温控器正常,竟然是发热盘坏了。网上一查报价有些高,在给用户报价的时候,我都怕顾客不修了,还好最后顾客同意维修,于是等了几天,发热盘到货, 于是开干。

就是这款电饼铛,个人觉得美的系列产品不坏不说,要是坏了还坏的是重要部件。

局部特写,改机使用的是电子控制,但是拆开没有发现继电器在哪儿,但是工作的时候能听见有吸合声。

这就是拆开的样子,看看多油腻

这是电饼铛的型号,是美的MC-JCY30A

这是拆下来坏了的发热盘,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不仅有温控器,而且还有温度保险,保护很全但是偏偏坏了发热盘这个重要部件

这是发热盘的尺寸,直径大约不到30公分

这是准备清洗里面的油污

看看油腻的样子

拆下来仔细清洗

新旧加热盘对比

这是清洗过的样子,修旧如新

这是背面

看看这是清洗过的样子

这是 旧盘
至此,本次维修完成

网友A:
发热盘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盘多少钱一个?

比较贵,60元还不包邮,而且只有哪一家在卖。

网友B:
买个新的也就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也就100左右,

呵呵,既然用户要修,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贵,60元还不包邮,而且只有哪一家在卖。

配件太贵,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俺有个异形的也是发热盘坏,这东西这么不抗造么……

网友(2021-08-20):
我有一台美的的,也是上盘发热管坏了,原来想单独换发热管,找不到合适的,发热盘整体配件也难找,放了两年也没修,淘宝有在卖60,不包邮,可能我们找的都是同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