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爱华aiwa hs-j202通电电机不转、有噪音

楼主(2021-05-25):
        在咸鱼上买了一台爱华AIWA HS-J202首款,打算买来自己折腾一下,这几天一直在看各种论坛,看各位大神的帖子,学习如何换电容、清洗等等。因为之前一直对磁带随身听情有独钟,在我们那个年代(80后)能买得起日本货的同学都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当时只有羡慕嫉妒恨,现在买一台爱华也算是圆自己一个童年梦,二话不说开始干。
      修理流程:        1、拆机清理主板的电容漏液;
    2、拆解所有的电容器(因为不知道那个好坏,全部更换保险一些);
    3、焊上新的电容器;
    4、通电试机(通电有显示了,收音机功能也正常,就是电机通电不转、有很多的噪音)。

    花了很多时间解决电机不转的问题,也看了很多帖子都没办法解决。无意间试了一下飞线,电机可以转了,但是转速不正常,噪音依然存在,因为是某个地方过孔有短线或某个原件坏掉了,但是本人是小白一个,请问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机外壳没接地,轴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外壳没接地,轴缺油

请问外壳接地接啊?是不是有个弹簧,这个我已经接了啊,现在关键是电机不转

楼主:
这样飞线电机转,但是速度很快,不能调速,还会有噪音,但比之前噪音小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529

网友B:
漏液腐蚀了,有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外壳没接地,轴缺油

及时外壳那块铜片是吧,顶着一个弹簧,这个我已经接了啊,还是有很大的噪音。现在关键还是电机不转,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液腐蚀了,有断点

我对着台灯查看,主板都很干净看不出有哪里断点,看了几天眼都花了,还是查不出来

网友C:
借用的正面图是我的,贴在家电论坛的,哈哈哈欢迎使用!

网友C:
找个图纸看电路,理解了原理再修,跳线让电机转没有意义,就像把电机接到正电源总归会转的,关键是要让驱动稳速电路正常工作,检查下电路板IC12驱动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同时检查下自动停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按照电路图查,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D:
小白就不要瞎搞了,乖乖拿去修理就好了

网友E:
这个机子怎么这么多飞线

网友F:
少了个关键步骤,清洗完后应该先检测全部过孔的通断状况特别是拆下的电容周边的,然后再焊上电容。。。

网友G:
电机单独接电池看转不转,要是转的不顺畅或噪音大,就在轴上滴点油,再转个半小时。不转的话就是电机坏了,这个电机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的正面图是我的,贴在家电论坛的,哈哈哈欢迎使用!

谢谢您的正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图纸看电路,理解了原理再修,跳线让电机转没有意义,就像把电机接到正电源总归会转的,关键是要让驱动 ...

看不懂图,现在网上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到时再看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就不要瞎搞了,乖乖拿去修理就好了

有时间就拿出来研究一下,搞不好不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怎么这么多飞线

原来就是这么多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了个关键步骤,清洗完后应该先检测全部过孔的通断状况特别是拆下的电容周边的,然后再焊上电容。。。 ...

再搞不了,只能重新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单独接电池看转不转,要是转的不顺畅或噪音大,就在轴上滴点油,再转个半小时。不转的话就是电机坏了, ...

电机测试过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