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烙铁头用紫铜的好一些吧

楼主(2021-05-25):
936烙铁头用紫铜的好一些吧 ,原来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叫合金还是什么,总是最前面尖头处不好上锡,上了锡就往上面大的地方跑,
原来用紫铜的烙铁没有这个问题,今天买的紫铜烙铁头最前面尖头确实很好上锡。但注意温度就行。

楼主:
要这个图片

网友A:
我用了一下感觉不太好,太容易氧化了,表皮变成黑灰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网友:
我手里也有几个936焊台,有机会也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一下感觉不太好,太容易氧化了,表皮变成黑灰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需要自己镀一层镍

网友:
紫铜黄铜,不叫长寿命,经常焊接会有凹坑。。。

长寿命的是渡铁的,可以用酸或者专用物品恢复附着力。。。镀层没了就是铜的,然后就穿孔了。。

网友:
梓潼的,你用几天就知道了,过几天就被腐蚀掉了

网友:
紫铜的容易氧化,我有个150W木柄烙铁,用了两三个月,头子氧化小了一圈,然后用铜皮包着套进去继续用,头部也腐蚀了好多凹坑

网友:
反正我撸了一堆紫铜,超便宜。
1块多到3块还包邮。

网友:
什么材料不重要,刀头就行了

网友:
把合金烙铁头用最高温度搪锡 再来试 要搪透

网友B:
铜的铁的都一样,不是恒温的啥材质都烧死

网友C:
真正的好头子,电镀双雾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好头子,电镀双雾镍

而且是低电流慢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铜的铁的都一样,不是恒温的啥材质都烧死

不太一样 原装白光或固特的外热合金烙铁头   工作温度普遍在四五百度 ,很不容易烧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一样 原装白光或固特的外热合金烙铁头   工作温度普遍在四五百度 ,很不容易烧死 。 ...

你说这两个都是恒温的

网友E:
就一把你们看不上的烙铁走天下,搞不懂啥铜啥金啥36的,一直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一把你们看不上的烙铁走天下,搞不懂啥铜啥金啥36的,一直用这个

唉!我那把丢了 ,不丢也是历史悠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一把你们看不上的烙铁走天下,搞不懂啥铜啥金啥36的,一直用这个

和你的这把差不多,简单易携带,936升温快,不方便带,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