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说说这个插片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1-05-25):
在电动车废弃的线路上面找到一个合适的插片,请问大家怎么把铜线从这个插片上面拆下来?尾部卡的太紧了。

网友:
留一点铜线剪断,直接上焊锡套管

网友:
用剪刀慢慢扣  我就是这样  小刀也行 注意小心

网友:
找个合适小起子或尖头小剪刀可捅开。
没有就自已磨一个,纯浪费时间。

网友:
拔下来就行

网友:
贴根剪断尾部铜线,然后用粗钢针钉进去就撑开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种有的代卡扣

网友:
一枚细钢钉,一铁锤下去。

网友:
一次性的,网上有买的呢,拆它干啥?

网友(2022-02-20):
尾部压导线皮的长爪子用尖嘴钳掰开,中间压铜线的地方用一字起子,顶着压接的缝像钉钉子把它敲(涨)开,铜还是很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