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cb玻纤板电路板的切割

楼主(2021-05-25):
立创的板每次买5块小板有点浪费,于是学大家拼板,随之而来的就是怎么切开这些玻纤板。看大神用台钻,感觉200块买来一年用不了一次,还占地方。。。
于是开始了屌丝的切板之旅

第一级:钢锯+磨刀石
去五金店买细齿锯片1元,网上买磨刀石10块
花了一个下午,锯开了一块板,磨了手起泡,还没磨成直线,边缘还容易被锯磨出地线层,赶紧用卡夫胶补回来

第二级:切纸刀+小电钻
切纸刀30,小电钻40,刀片5

优点是切割快,没有灰尘,只有电钻修边的时候才有,当然如果切得好,就不用修边,只需要稍微打磨平整就行

缺点也很明显,pcb会略微弯曲,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板子拼一起,你还打1.6厚度,真是人才。你打0.8随便剪开不就完了。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不是功率的板子直接打0.8用剪刀剪开就完了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要拼版是不是复制然后粘贴呀,比如上面这个立创的编辑器里面,复制粘贴后两个板子之间怎么有一些小蓝线连着,3D预览又正常,能不能去掉呀,或者拼版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要拼版是不是复制然后粘贴呀,比如上面这个立创的编辑器里面,复制粘贴后两个板子之间 ...

同问,一样的问题

网友:
勾刀好用 就是有点废刀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要拼版是不是复制然后粘贴呀,比如上面这个立创的编辑器里面,复制粘贴后两个板子之间 ...

蓝线是飞线,因为相同的网络名称,又没有连接导致的
3D预览又不显示飞线

网友D:
如果板子尺寸太小,不拼版加工出来常有缺陷,比如边角不整齐、有缺口,甚至露铜。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最好别拼版自己切割,玻纤粉尘危害很大。一定要切割的,电锯锉刀之类的不是最重要,N95、护目镜一定要有!安全第一,健康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板子拼一起,你还打1.6厚度,真是人才。你打0.8随便剪开不就完了。 ...

哈哈哈,一直都是默认选项,多谢提醒

网友:
钢锯和锉刀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板子尺寸太小,不拼版加工出来常有缺陷,比如边角不整齐、有缺口,甚至露铜。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最好 ...

同意,磨的时候我还放一盆水沾粉尘

网友:
花几十块买个切割机不好吗?你这个价格都不止了

网友:
一直用锯子,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要拼版是不是复制然后粘贴呀,比如上面这个立创的编辑器里面,复制粘贴后两个板子之间 ...

有的软件,支持一版多拼,不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设计pcb的时候把各板中间加入分割就可以了,只留下很小的连接部分,这样切割量也会小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蓝线是飞线,因为相同的网络名称,又没有连接导致的
3D预览又不显示飞线 ...

嗯嗯,不太懂,那这个蓝线飞线能怎么去除或者避免吗?我用立创这样弄对打板又影响的吗?(这个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不太懂,那这个蓝线飞线能怎么去除或者避免吗?我用立创这样弄对打板又影响的吗?(这个最重要:tit ...

tongw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不太懂,那这个蓝线飞线能怎么去除或者避免吗?我用立创这样弄对打板又影响的吗?(这个最重要:tit ...

蓝色的线代表两个地方没有连接,因为是拼板,所以不同电路之间是肯定存在的,不影响打板。同一电路的不同点是不应该有蓝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板子尺寸太小,不拼版加工出来常有缺陷,比如边角不整齐、有缺口,甚至露铜。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最好 ...

我一个SMT里开裁板机的都没说话。至于吗。

网友:
你这一折腾 快买一个小台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