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宝100A太阳能器MPPT拆解

楼主(2021-05-25):
某宝买的太阳能控制器,到手先拆,手机排版,有可能太乱
正面照

有个101电感不过没什么用

没有散热釉

在电商平台这个东西200大洋。讲实话这个价可以买真的MPPT了。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高频三极管是pnp还是npn的。想补上

网友:
对MPPT或光伏感兴趣的请加群333016320共同研究探讨

网友:
这用料能卖50就不错了

网友:
没电感啥子mptt哦

网友A:
感觉楼主被骗了

网友B:
某宝几十块的MMPT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几十块的MMPT是真是假?

五六十块那个是假的

网友C:
pwm 的,只能用光伏板子的高压系列,阴天和雨天大概率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D:
那个只是贴片的,斌不是啥高频的玩意。旁边已经装了直插的。。。

网友:
假MPPt的,如果楼主你觉得不是,我也觉得是  假  的~~~

网友:
mos管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的,只能用光伏板子的高压系列,阴天和雨天大概率是没有输出的

谢谢解答。我还以为是高频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的,只能用光伏板子的高压系列,阴天和雨天大概率是没有输出的

回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只是贴片的,斌不是啥高频的玩意。旁边已经装了直插的。。。

谢谢解惑

网友:
前几天16买了硕日的mppt

网友E:
这个应该是MPPT吧 硕日也算牌子了

网友:
看起来IGBT并不大?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被骗了

自信点,把"感觉"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MPPT吧 硕日也算牌子了

这是在哪儿买的,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