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星际魔法娱乐宝盒~这应该是全国一体化内置电源4盘位最小NAS

楼主(2021-05-25):
这可能是目前市面上,已知内置电源、2.5寸4盘位最小的NAS

名为:Interstellar Magic Entertainment Treasure Box(星际魔法娱乐宝盒)
简称:IMET-Box(字母开头)
理由:星际魔盒+游娱宝盒(是不是很简单呢~哈哈~)

起因:想找一款体积小不占地方用于放置办公桌上的4盘位小型NAS(普通的3.5寸机箱感觉块头太大,不太适合放在桌面上),找了大半天才找到一款白群的DS416slim,但是!这货贵就算了(普遍白群本就不便宜,不然也不会有黑群什么事了),而且居然还是个ARM的鸡肋CPU(WTF? OMG?),无奈ing + 不了了之 + 搁浅....直到去年年初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位大佬在什么值得买上发表了一篇因星际魔盒原机,是ARM的鸡肋平台,后用游娱宝盒里的J1900主板魔改的X86机箱,(这里称之为1.0)的文章后受启发,决定自己也弄一台魔改魔盒,毕竟是开荒牛初代1.0的原因吧,那位大佬做的相对粗糙了点,各种热熔胶直接上的不亦乐乎哈,于是乎有强迫症的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必须要做一个没有任何胶的2.0~~~~这个还真是我第一次亲自动手去DIY魔改的尝试(不知哪来的勇气)....因是上班族,且偶尔还要帮下老婆带带小孩,所以平时只能利用碎片时间来捣鼓了....磕磕碰碰、断断续续的用了大半年时间,在终于差不多捣鼓出的2.0时侯(3.5寸双盘位),猛然想起了自己N年以前用的一台D-LINK双盘NAS组的RAID0突然暴毙导致数据全丢事件....,于是乎就有了下面这台4盘位(3.0)的故事了....

外壳采用星际魔盒机箱打造

四盘位(3.0)效果图

采用两个3.5寸转2.5寸*2可热插拔式盒子组成的4盘位,组成RAID5数据安全有保障,容量牺牲损失低,性价比远高于双盘的RAID1,何乐而不为呢哈

定制黑色喷砂铝合金后盖板

电源全内置,跟很多4盘位机箱一样,只需一根电源线哦,原计划是用亚克力做的,但做出来后太软了,感觉有极大可能会崩,所以还是弄了个铝合金的

拆开后盖的样子

半手残党一枚,而且手上没有专业的精细切割工具(只有一个普通电钻,暴力乱膛的结果)所以样子有点丑哈

内部整体机身俯视图

这块就是游娱宝盒的J1900主板了,主板改造:1、原来的DC电源插座,被我去掉了,换成了2PIN插座式的。2、游娱宝盒的外壳(非标)特殊设计~原来的前置IO插针(F_Panel变成了反人类的反焊),若不处理,插针的长度比铜柱还高,会直接干涉到主板的正常安装,1.0的做法是最省事最暴力的,直接用钳子向两边90度弯曲具体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位大佬的文章,我选择的是重新焊出来回归正轨,也是没有匹配的工具耗费了不少时间哈。3、主板有一个预留的标准SATA插座位置,加焊了一个座子上去,这样就可以实现双盘了,还差两个盘位请看下图分解~4、更换了被动散热器,原来是主动散热器但是嫌弃太吵了就换成被动的,温度完全HOLD得住,毕竟CPU只是个J1900而已哈~

内部整体机身俯视图

剩下的双盘位接口就是通过这个MINIPCIE转SAS的转接卡了,一个SAS口可以转4个标准的SATA3.0接口出来,所以这台机器后续若有需要,只需要更换两个3.5寸转2.5寸*3可热插拔式盒子,6盘位即可走起

左侧机身图

主板设计的MINIPCIE是半高的,没办法,只能另辟捷径用半高转全高转接板实现全高MINIPCIE来放置这个小家伙了....

右侧机身图

现在才发现居然少拧一颗螺丝上去了....

两个AC转DC供电模块

考虑到主板供电线路太弱(垃圾),硬盘供电选择模仿ATX电源那样,单独供电,费了不少时间在X宝上,找到了两个非常不错的AC[220V]~DC[5V3A]电源模块(同时做了一块简易电路板作为支架)体积小集成EMC完整电路(能有效过滤市电里的纹波)和脉冲群衰减器,(满载纹波控制在20mV以下,这可是连不少品牌中低端电源都做不到这么低数值的,真的十分难得),且转化效率跟80PLUS铜牌一样(80%转换率),还有好多什么防雷等巴拉巴拉的一堆功能~价格也便宜才30一个,详情介绍或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按型号搜一搜就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毕竟我没收一分广告费哈,每个单独负责两个硬盘供电,按一个硬盘1A的电流需求,3A会多出1A做冗余。图片下方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是本机的灵魂,黑群引导盘,采用的9PIN口的创见1G SLC工业DOM电子盘~~~

科普小知识:“纹波”硬件杀手,如硬盘,若有同学遇到过硬盘莫名其妙的暴毙除开硬盘本身问题,基本就是这个纹波弄死的,这也是电源质量好坏的重要衡量指标

机身底部俯视图

更换了一个7010静音风扇,并在一侧打孔并固定一块简易电路板支架,用于安置一个AC[220V]~DC[12V2A]电源模块,同样也是集成EMC完整电路及脉冲群衰减器,转化效率比肩80PLUS铜牌,单对主板来说输出功率足够了哈。刚开始,其实是没打算也没想到,要做成全内置一体式,也是按照大众常规想法(外接DC电源),后来是因为改3.0,需要用转换盒子来实现四盘位,盒子本身已具备充当原机背板的热插拔功能了,所以原机自带的双盘位背板及支架就用不上了....去掉支架后,发现机身屁股里面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空间剩余,这么多地方塞多一个电源进来也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乎全内置的想法就有了.....

主板电源模块

型号也拍出来了有兴趣的搜一搜就好哈~

整机待机功耗(是插满4个硬盘的哦)

看这里肯定会有人有这个想法的,这么多电源模块(3个)会不会很耗电....13W算耗电还是省电呢?哈哈

整机满负荷功耗21.5W(4个硬盘全速运转)

温度方面,室内环境30度,实测满负载运转(如执行一次RAID清理或SMART完整扫描大约6小时这样)4个硬盘平均温度40-43度这样

后记:其实这台机严格来说已经不知道小敲小打多少回,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按版本算叫它6.0都不为过了哈,前面交代过了,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的DIY,作为半个手残党来说,好多东西都是硬着头皮去捣鼓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决定弄这个,毕竟~想~很简单,~做~很困难(我其实也很懒的,不然也不会一直拖到现在才憋出来哈哈哈),尤其是后盖板的绘图定制,及电源模块下面那两块简易电路板的设计与绘图,我是完全不知从何入手~因此导致“工程”被硬生生的拖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少半年以上),濒临成为“烂尾工程”但幸运的是,后面认识了一位大神(其本职工作是职业维修师傅,对他来说自然是手到擒来,小菜一碟~哈),全靠这位大神的帮忙(当然我也肯定不好意思让大神白帮忙的~哈哈)才能让我的这个“第一次”DIY作品走向完美~在这里向那位大神表示感谢~

好了,貌似该说的都说完了,就先这样吧~感谢观看~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回帖发问~我看到就会回的哈

网友A:
已经没有动力去D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没有动力去DIY了

心累了吗~哈哈~

网友B:
手工不错哦,另外楼主的sas转接卡是在哪儿买的呢,找了一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哦,另外楼主的sas转接卡是在哪儿买的呢,找了一圈没找到

1年前就买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消失了~以前还很多的~估计是跟现在的硬挖矿的锅

网友C:
真心佩服,现在是有心无力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心佩服,现在是有心无力咯

只要有这想法,其实可以慢慢来的,反正不着急,我就是这样啊,有心情了,有空了就弄两弄,终有一天肯定会弄好的哈,慢慢来,可以的

网友D:
看看楼主这波操作,我又抚摸一下我的星际蜗牛

网友E:
我还是继续用白裙

网友F:
DIY很不错哦,很精致,小巧迷你。
不过我一般还是会用旧的服务器/工作站机箱来改,一方面硬件尺寸和散热器啥的选择余地大,而且体积大一些好维护,机器的厚重感看起来放心一些,总觉得这种迷你主板故障率好高。。。或者自己DIY壳子(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体积比您这个大一些

网友G:
可以的,NAS稳定就是王道,这也是白裙卖得贵的原因之一~

网友H:
这种方方的结构虽然不好看,就是好塞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楼主这波操作,我又抚摸一下我的星际蜗牛

蜗牛跟这个性质不一样啊,没法比,体积大几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继续用白裙

土豪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很不错哦,很精致,小巧迷你。
不过我一般还是会用旧的服务器/工作站机箱来改,一方面硬件尺寸和散热器 ...

折腾这个缝合怪,馋的不就是他的体积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方方的结构虽然不好看,就是好塞东西

还叫不好看啊~可DIY微型机箱里我就找不不到比这个好看的了~~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NAS稳定就是王道,这也是白裙卖得贵的原因之一~

就是系统后续升级跟白群没法比,没有QC这两个大痛点,黑群其实也稳的,毕竟白群是花钱买软件送硬件

网友:
真没动力去折腾了,真的是老了么

网友:
牛逼,看看我整的,应该是最小的外置电源4盘位nas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7485204

网友:
这家的电源模块还是挺靠谱的,之前做项目用过,高压电源产生的巨大干扰之下一直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