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仿制2款俄罗斯rlc迷你电桥简单测试

楼主(2021-05-25):
俄罗斯电子论坛“无线电猫”有两款开源数字电桥基于stm32的,年前就打了板,一直没时间焊,这些天焊接对比试用一下:
    测量频率有5个:1KHZ、9KHZ、25KHZ、49KHZ、97KHZ
    这两款我做的是OLED版和彩屏版的。测试原理一样。
    470uf电容测试,ESR很小。

1000uf怀孕电容测试,esr明显变大:

  • 这是彩屏版电容测试,6.8uf,全新的,ESR基本都很小。

下面是测试的1mH电感,看见嘉立创上这个电感datasheet上是用1k频率下测试的1mH,就买了。这是电感型号SL0812T-102J-B-N
电感和电容一样在不同频率下测得值会随频率值变化而变化(主要还是看使用的材料不同,有的电感只会在高频下变化,例如TDK的NLV25系列)
1K频率下1mH电感

1K频率下1mH电感

  • 1K频率下1mH电感,三款测得值差不多。
  • 俄罗斯的rlc,便宜,测电容还是值得信赖的,很容易就分辨老化的。

网友A:
做一个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成本多少?

现在这STM32都涨价了,成本就说不准了,1百多吧。手上也只有年前买的几个片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STM32都涨价了,成本就说不准了,1百多吧。手上也只有年前买的几个片子了。 ...

曾经在某宝买过成品的这种电桥,也就是仿制俄罗斯的,成品才105元。有多种波形信号发生器功能,还有单独的电解电容器容量测试功能(相比之下,大容量电容器的容量结果较准确),个人认为业余用用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某宝买过成品的这种电桥,也就是仿制俄罗斯的,成品才105元。有多种波形信号发生器功能,还有单独的 ...

恩恩,测量部分代码一样,你这截图是以前的价格,他现在也涨价了,stm32涨价了,甚至缺货。没办法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楼主:
额~按平常的IC价格,一百以内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没办法

网友(2021-09-20):
楼主的代码或固件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11-03):
有老外的链接分享下吗

网友:
请问测试夹有阻值吗?LCR T4淘宝30包邮买的!
做的小测试夹有阻值,前几天排上大用了,车上的空调面板显示闪屏,时显示时不显,修的也是一波三折,最后是两颗芯片供电的固态电容出的问题,一个ESR31Ω一个0.15K,换了这两颗电容就好了,没这个小电桥累死也想不到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某宝买过成品的这种电桥,也就是仿制俄罗斯的,成品才105元。有多种波形信号发生器功能,还有单独的 ...

这电桥我做个壳子,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