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文字显示屏的5V电源

楼主(2021-05-25):
下午出去买菜,看见一帮施工人员在一家挨着一家地拆人家店招下的LED显示屏,感觉诧异便问他们,这是怕台风来时不安全才拆的吗?他们说不是防台风,是上面说不能装。
为什么不让装?倒也不关我的事,我也管不着,看那拆下来的一大堆,怪可惜的,便问他们要了一个电源。
老头子了,脸皮也厚了。

输出电流挺大,但电压太低,以后拆零件用吧。

网友:
捡几块屏回来做个时钟

网友:
一般般的电源吧

网友A:
你可以买20个USB充电口,接上这个电源,每个口可以有2A的输出,可以一次性充很多手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20个USB充电口,接上这个电源,每个口可以有2A的输出,可以一次性充很多手机了。 ...

40A,不会把手机充砸吧

网友C:
要是我,就问他们要个控制板跟屏,回来随便搞个路由器的2A电源怼上再把控制板的内容修改下当时钟用

网友D:
主要的控制板和单元板不要,就要个电源,看样子脸皮不够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A,不会把手机充砸吧

怎么还有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问他们要个控制板跟屏,回来随便搞个路由器的2A电源怼上再把控制板的内容修改下当时钟用 ...

我不会啊,只能要电源了。

网友:
5V确实电压太低,如果利用原来的元件加电位器做成可调电源,调整的范围也不能弄太大,我也有一个,压箱底都忘记了,要不是看到你的帖子还想不起呢

网友:
5V40A看上去顶天了也就是5V 20A-25A的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A,不会把手机充砸吧

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

网友:
这个上次看到地摊上好几个。电流太大,没地方用。

网友E:
其他也应该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的控制板和单元板不要,就要个电源,看样子脸皮不够厚 ...

脸皮够厚,水平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也应该要的

脸皮不够厚,觉得人家能给你就够意思了。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改电压的,要led板子啊,买一块驱动板做成时钟岂不是完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问他们要个控制板跟屏,回来随便搞个路由器的2A电源怼上再把控制板的内容修改下当时钟用 ...

我有块LED板,原先有块时钟模块,但误差大一点,现在坏掉了,不知道有没有时钟模块呢?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LED板,原先有块时钟模块,但误差大一点,现在坏掉了,不知道有没有时钟模块呢?请指点下,谢谢! ...

去万能宝上找中航的控制卡,支持手机WIFI改字的最便宜的好像是30多块吧,两三年前买过一个帮一个出租司机换过,然后他自己跳过公司私人接广告用。

网友:
没啥用!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