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换小米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1-05-25):
  儿子的笔记本电脑,小米的,买了才两年多点,电池就充不进电了,每次使用都要插上适配器,而且时间要重新设置。屏幕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竖线,看来小米的笔电真不能买。
  外观还是不错的。
  外壳正面没有任何标记:

  背面标签:

  固定螺丝是这样的:

  还好,我有论坛的神器,对付这种螺丝不在话下:

  拧下四周7颗螺丝,但后盖还撬不起来,估计中间那个白色橡胶脚垫下还有螺丝:

 撬开脚垫,果然有螺丝:

  卸下所有8颗螺丝:

  取下后盖板:

  后盖上有这个厂家的记号:

  脱了衣服后小米米,看起来还是很秀气的:

  固态硬盘:

  第一次拆笔电,不知道哪个是内存。
  随便看看吧:

  左右两喇叭:

  重点来了,拆这个电池,型号参数:

  电池接线座:

  不难拆,往上一拉,线与座就分离了:

  取出电池后:

  电池下面的器件:

  测量拆下的电池电压为零,电池是肯定没用了,上淘宝买一块吧。
  我这个机子的原装电池型号是:R12B01W,没找到一样型号的,问商家,说R12B01W与R12B02W通用的。反复确认后,就下单要这个R12B02W了。坛友肯定要问价格了,108元,似乎也不贵吧?
  等收货......
  10天后(这店家不靠谱,不是快递慢),宝贝收到了:

  新旧电池合影留念:

 上面是原装的,下面是新买的。标识好像比原来的复杂,再看这个:

  US & Canada Only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专供美国和加拿大的?觉得这也不靠谱,装上再说吧。
  装上新电池:

  一翻逆操作后,成功复原了。开机:

  能开机,右下角电池标记显示,这个新电池剩余电量是3小时(91%)。

  暂时能用了,新电池质量如何,还得待充放电几个回合后才能知道。这第一次拆、购、装笔记本电池,还算顺利吧?

网友:
好像售后换也不贵。我记得上次有个朋友去售后换的。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是集成的,升级要动芯片了。笔记本电池也就那点寿命,正常用也就2-3年。你这个估计是哪个电芯锁住了。

网友:
有的内置笔记本电池带通信的,拿下来是量不到电压的,连机器上才有电压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内存极有可能在金属屏蔽罩下面,揭开看下有几个插槽说不定可以加内存,屏蔽罩一般不是焊死的轻轻一翘就下了了,,看板子做工很像华硕代工的

网友:
内存在那个长条的金属屏蔽罩里边,板载内存,  旁边的小屏蔽罩里边是现存颗粒,有个同款,CPU 供电坏了一个,反复重启

网友A:
一直觉得小米家的电池就是短板,不管是手机、笔记本还是充电宝,没一个能用得长的。
我其它数码设备,不管是三星手机、微软的笔记本、还是华为的手机,电池都比较耐用,微软的笔记本用了7年了,还有85%的电量,三星的note3(6年)还能正常使用1天,华为的荣耀V9(4年)还能用两天,P30pro(2年)还可以两天。对了还有Sony的耳机,充一次电能用30小时,已经用了2年了,依然30小时。
唯独小米的手机早就不能用了(公司发的),不到2年就充不进电,充电宝也是只用了还不到1年就鼓包,同事的笔记本才1年多,也是损耗了快30%。

网友:
前几天刚好特意试了下2012年的宏碁笔记本的电池还能撑多久,不插电使用的情况下,用了两个小时,在还剩17%电量的情况下突然断电关机。

网友B:
说实在的可能会不好听:翔米就是耍猴的。自己本身没有制造能力非得做一堆跨界产品,控制不住质量。

网友:
旧电池电压不可能为零,是不是保护板作用了?

网友:
        熱心會員 电池这东西,DELL也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可能会不好听:翔米就是耍猴的。自己本身没有制造能力非得做一堆跨界产品,控制不住质量。 ...

和我的想法一样,小米是样样通,样样松

网友D:
电池这东西,DELL也这样,我们这办公室的清一色的DELL,没几台能超过2年的,全部都是容量下降严重或无效

网友:
这种劣质贴牌货只有某些群体才会尖叫着去抢吧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行,硬盘能扩展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想法一样,小米是样样通,样样松

看你怎么定位了,小米的东西不能和好品牌比的。只能和杂牌比,比一般的杂牌质量要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这东西,DELL也这样,我们这办公室的清一色的DELL,没几台能超过2年的,全部都是容量下降严重或无效 ...

DELL的电池确实有问题,当时买的本因为日常都是插电用的,网上说一直接电对电池不好,就把电池扣了,然后隔个两三个月装上补一下电,结果最终仍是1年多的寿命,2年之后待机也就40多分钟,要是开点WORD、QQ之类程序,基本上也就20分钟以内,电池只能当个临时的UPS用用了

网友:
小米定位一般般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样子,一点亮点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小米家的电池就是短板,不管是手机、笔记本还是充电宝,没一个能用得长的。
我其它数码设备,不管 ...

我的小米充电宝纸飞迅商城买的,好几万,还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