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格力小1匹单冷定频空调工作功率

楼主(2021-05-25):
家里卧室是房东的格力小1匹单冷定频空调,今晚用北电T9 海盗版3电力检测仪测试制冷功率570W到580W之间跳动,用欧姆龙测温枪切换到表面测温模式测得:最小风力出风口1.2度,最大风力出风口7.8度,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空调工作正常吗?

空调侧面铭牌:

工作时功率:

网友A:
正常吧,一匹不是735W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一匹不是735W吗

功率算压机功率 不是总输入功率,
这个是旧国标小一匹 额定671W,23机,正一匹是740W  26机,
而现在的新国标正一匹得到3500以上制冷量,我买的新国标1.5P变频 最大制冷量5200W,老国标1.5P是3500W,而老国标2P就是5200W、也就是说新国标1.5P=老国标2P,新国标的压机制冷效率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算压机功率 不是总输入功率,
这个是旧国标小一匹 额定671W,23机,正一匹是740W  26机,
而现在的新 ...

空调铭牌上的功率是压缩机功率?? 哪个厂家这么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调铭牌上的功率是压缩机功率?? 哪个厂家这么标???

把眼睛捐给有需要的人吧,内机铭牌都写有制冷输入功率,这个是压机额定功率、最大输入功率是内外机风机+压机一起的总功率、
现在新国标定频也一样标额定制冷输入功率,那个就是压机功率,内机或者外箱会写最大输入功率,变频机还标最小~最大功率范围,和最小~最大制冷量、
你以为只标个制冷量么?

网友:
这安装的上面进风口离天花太近了,空调安装位置距离都有参考规定的,估计是房间空间限制吧

网友:
感觉雪种少了点但是不怎么影响使用,我的小一匹运行680上下,而且还自己移机三次没加雪种

网友:
1匹就算750W好了,但工作环境不同输入功率也会不断变化,气温低时输入功率也低,气温高冷媒无法快速液化输入功率就高点。

至于上面争论的制冷量,早期的机器绝对无法达到现在机器的能效的,早期能达到3已经是很不错了,也就是1匹的制冷量在2000W上下。
现在一些品牌号称可以达到4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眼睛捐给有需要的人吧,内机铭牌都写有制冷输入功率,这个是压机额定功率、最大输入功率是内外机风机+ ...

这喷的没技术含量.
铭牌上明确注明了压缩机功率了?  来来来你发个图证明下, 我倒想看看哪个空调直接把压缩机功率标注在铭牌上了! 别只知道抬杠, 拿图说事!

你自己认为是你自己认为, 别瞎发乱发误导别人. 这样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喷的没技术含量.
铭牌上明确注明了压缩机功率了?  来来来你发个图证明下, 我倒想看看哪个空调直接把压缩 ...

上面的图写了
标准工况 制冷输入功率671W,
最大输入功率950W,你先想想为什么不是 [最大制冷输入功率]?
换个写法就不认识了  怎么说你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写了
标准工况 制冷输入功率671W,
最大输入功率950W,你先想想为什么不是 [最大制冷输入功率]? ...

所以说你认为输入功率就是压缩机功率, 也只是你认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