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画PCB遇到困难,快疯了!

楼主(2021-05-26):
师傅们:

小白学画PCB遇到困难,真的快疯掉了!求师傅们帮帮我,谢谢了!

事情是这样的:小白学画一简单PCB板,基本上使用的都是直插元器件,其中有一个贴片元件我把它放置在了PCB底层,因为布线冲突的原因呢PCB顶层也需要走线(大部分走线在PCB底层),现在的问题是:底层走线可以可见,顶层走线看不见(其实是画好走线了,2D预览可以看见)。多次清除布线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导致我的PCB作品无法完成,特发帖求助师傅们:

上图:

PCB底层,小白将蓝色贴片元件放置在PCB底层

底层可以正常布线且可见走线(可见两个TO-220元件的边上两脚连在了一起)

PCB顶层

顶层布线看不见(其实我已经将两个TO-220元件中间的两脚连在了一起

2D预览可以证明我没乱说,图上可见我已将两个TO-220元件中间的两脚连在了一起。

就因为这个导致我的作品无法完成,我真的没辙了!师傅们:行行好,帮帮我吧,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
3D模式下,按一下ctrl+D (或者右键----Options------show/hide) 出现如下菜单,向左调一点红圈里滑动条试试,根据自己需要调

网友A:
用的是嘉立创EDA么?

红框里有一竖排眼睛图标, 有眼睛表示显示该图层, 没有眼睛就不显示
顶层那一栏的眼睛, 看看你是不是没有点开

网友:
这只是一个视图显示的问题

网友:
Altiun Designer吗,,这个选个别的看看,一般第一个是都能看到

网友:
是不是切换到单层显示了,按shift+s看看。还有你是不是把层隐藏了,按L调出层菜单看看toplayer的show是不是没√

网友B:
关键你要告诉大家用什么软件做的,这样大家才能教你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你要告诉大家用什么软件做的,这样大家才能教你怎么操作。

谢谢师傅们给予小白帮助!

统一回复大家:我是使用力创eda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嘉立创EDA么?

红框里有一竖排眼睛图标, 有眼睛表示显示该图层, 没有眼睛就不显示

已解决,谢谢师傅们费心!

没文化真可怕!原来是顶层“眼睛”给误关掉了。。。。。。。。。

眼睛误关

顶层布线已可见

谢谢师傅们!费心了。

网友:
有意思,高手也有时候不看教程直接上马

网友:
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还是零基础

网友(2021-07-27):
还是多看点教程 万事开头难 坚持慢慢画2张后就熟悉了重点在这:https://pan.baidu.com/s/1fBYsLbSe_fN9jAn0QEQT7w 提:47gh

网友(2022-05-28):
刚上手画PCB吧,任何一个pcb软件用过的话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力创还是不错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