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删除文件突然变慢了。

楼主(2021-05-26):
正常删除文件应该是秒完成的,最近这几天突然发现要等待几秒到几分钟。这个问题是系统问题还是硬盘快挂了???要如何确认 是系统还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杀毒软件或者某个其他软件在监视你的文件吧?关了它试试。固态盘复制文件时关掉杀毒,能提高近一倍的速度

网友:
固态用CrystalDiskInfo 机械用HDTune 看看健康

楼主:
头两张是一个硬盘,后两张是一个硬盘。上次测试和这次测试的截图。上次测试的时候没注意到数据不完整。简单给看看吧。

网友:
气流温度过高,不影响使用,确定有问题了。

网友:
2T这块估计出问题了,尽快转移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