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公布答案:驱逐舰声呐)猜猜这个“凸点大振动棒“到底是啥玩意儿?

楼主(2021-05-26):
又周三了,吃货福利暂停,是时候展现真正福利了!
先来个有奖竞猜,第一个猜中的奖励20M,活跃一下论坛气氛
------------------------------------------------------------
上周路过抗战博物馆,发现增加了几个新展品
有个展品不看展牌完全不知道是啥,另一个连展牌都没有

先上一个“大振动棒“,外形就像捶背那种凸点锤头
直径大概1.5~2m,高1米5左右

上部像个叶轮

下部都是凸点,看样子像是橡胶一类的
凸点明显一头大一头小,外边直径约15cm

通过上下部缝隙,能看到每个凸点背后都有根线,线皮外径目测3~4cm
密密麻麻的搅在一起

这边还有个像zha弹的玩意,直径0.5m左右,长大概3m
没展牌,偶也不知道是啥

还好这个一看就知道,一对螺旋桨

直径和上面的()差不多,每片桨叶上还有个通孔

来猜猜““凸点大振动棒“”是啥,第一个猜中的奖励20M
如果能给出第二个“zha弹”的名称和用途,第一个有道理的也奖励20M(猜中的不急哈,只能晚点等牙膏送到了才能奖励哦)

3楼用来公布答案,预计在下午5点左右上展牌
欢迎大家围观、踊跃答题!

网友:
发电机,和后面螺旋桨配套水轮发电机?

楼主:
忘了占2楼了
改到3楼公布答案

恭喜11楼率先猜中声呐的朋友!奖励20M
说实在的,这玩意哪像去年才退役的驱逐舰上拆下来的,没这展牌,认为是50年前的都有可能

还是166舰的螺旋桨,没腐蚀可能是打磨过

那“zha弹”不知道是啥,偶开始以为是拖曳式声呐呢看了各位大婶的指点、回复,基本判断这玩意是操雷(就是训练用鱼雷)战斗部
恭喜33楼率先猜中的朋友!奖励20M

网友:
看到了旁边的  炮

难道是武器

网友:
对那个大炮仗感兴趣

网友:
看样子不像是船上的推进器,螺旋桨一般腐蚀的比较厉害。应该是一个水力发电机上面的,那个像导弹一样东西是不是一个浮筒啊?

网友:
我猜“凸点大振动棒”是战舰的炮塔,然后“zha弹”应该就是战舰的声呐了。 楼主大大,40M拿来~

网友:
是不是检查震动的东西

网友:
““凸点大振动棒“是声纳?
第二个“zha弹”是混凝土搅拌棒?用于混凝土浇筑后使用

网友:
旧时的声纳吧

网友:
抗战博物馆,猜测是潜水艇零件,第一个凸点大振动棒是电动机发电机之类的东西,第二个是控制潜艇漂浮或下沉的。第三个是控制潜艇螺旋桨

网友:
“凸点大振动棒“是老式的机械传感声纳

网友:
第一个是发电机,第二个就是高压气瓶,螺旋桨推进呗

网友:
潜水艇导向装置。

网友:
““凸点大振动棒“是航空发动机?
第二个“zha弹”就是航空炸弹弹体,尾接螺旋桨负责延时引爆。

网友:
一定是炮弹发射器了

网友:
好家伙,居然是重庆抗战兵工旧址,那我猜是用来挖洞的

网友:
大棒子  是不是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