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大有4713吸尘器改造的畅想

楼主(2021-05-26):
最近发现有少数商家卖的大有4713裸机配套里有锤钻集成罩赠送,所以马上下单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按评测看大有是没牧田或其他吸尘器好的,但是经过观察大有很适合改造,
。。。。。。

具体改造等机器到了慢慢试

网友A:
到了试试电锤吸尘效果好不,想618弄一个这个吸尘器

网友B:
不错啊,这个集尘袋寿命是不是很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试试电锤吸尘效果好不,想618弄一个这个吸尘器

试了,这个锤钻集尘罩也能稳稳的吸在乳胶漆墙面上,
墙面吸灰没问题,
按说明书是不能用在吊顶上的,
吸吊顶上有点不稳当,
一是管子短只能把机器背身上,
二是可能重量吸力的缘故,
时不时会掉下来,
顶面打孔的话最好用手按住集尘罩,
不然掉下来就麻烦了。
我估计顶面吸灰能力也有限,
要把毛刷改成橡胶,
吸灰能力会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这个集尘袋寿命是不是很低呢!

使用寿命不知道,这个尘袋有成品卖,好像18元一个,我把袋底剪掉,
然后安装了一个塑料夹条,
这样倒灰尘方便些,

网友:
什么价格入手的 吸力怎么样 想入手纠结中

网友:
顶上打孔吸尘效果好不好。有灰掉下来没

网友:
看过,想撸。赶紧实验报告,

网友:
吸尘头是靠吸尘器的吸力来吸墙的吗?换吸力更强的吸尘器能吸住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格?????

600元不到,以前买的都没锤钻集尘盒的,现在都有,关键还有一个专门的接口件,我这几天用着挺好的,一个电池5.2的可以20分钟,移动的吸尘器这个已经很大了,可以斜背,要是牧田那种就没法背了,这个吸尘器用的是35管子,兼容松下吸尘器的,又买了两个长管子16元和一个地拖25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寿命不知道,这个尘袋有成品卖,好像18元一个,我把袋底剪掉,
然后安装了一个塑料夹条,
这样倒灰尘 ...

如果能做到无耗材就棒棒了~

网友A:
买了一个,吸力不怎么样,电锤吸头在墙上吸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吸力不怎么样,电锤吸头在墙上吸不住

我的目前没问题,
乳胶漆墙和板壁墙都没问题,
不过乳胶漆墙还是会在吸盘范围内墙上有砖灰,
这时就不能用湿抹布擦,
应该用吸尘器毛刷吸干净。
要说吸力这机器5.2A电池用20分钟,
按这个计算,
电机应该是270W电机,
一定没220V1000W那种吸尘器厉害的。用电池的吸尘器都有功率不足的问题的,
电机功率大了续航就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做到无耗材就棒棒了~

这机器用旧了就能无耗材,
我估计可能性99%,
用口罩或熔喷布当滤芯,它滤芯有个方框螺丝拧上的很好固定
不用尘袋直接吸在桶里,
这样几乎无耗材,
新的就这样用,
等耗材要买了就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用旧了就能无耗材,
我估计可能性99%,
用口罩或熔喷布当滤芯,它滤芯有个方框螺丝拧上的很好固定

支持支持,,期待你到时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