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电源 DYSQQCC11LM

楼主(2021-05-26):
小米某设备的电源  规格18v1.6A

取出电路板

电容个头最大   比变压器还大一些

输出端有ntc 保险,emi

背面  一个sot23-6的pwm芯片

有光偶作为反馈控制

次级25v680uf电容两个  还有共模电感

END

网友A:
够用了字数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双散热片好评

网友:
这个做工感觉一般

网友:
双散热片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字数

现在的人都懒得评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都懒得评价了

也确实够用了,29瓦的电源用了56uf的电容可,输入也有安规ntc和一个共模

网友:
该有的都有,大品牌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C:
单芯片,看来不是手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芯片,看来不是手机充电器

应该没有手机能吃18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简陋。。。

看上去是很简单,但配置够用了,把壳子做小1/3看上去肉就多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嗯,挺好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