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福库电饭煲拆换记忆电池

楼主(2021-05-26):
用了6年的福库电饭煲今日电池耗尽,预约功能受限,网购电池拆机更换,拆换后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A:
简单的发热盘电饭锅为什么要把控制板做这么复杂,还上电池

网友:
改装一下嘛!装个可充电电池。

网友B:
带时钟的第一次见  孤陋寡闻了
自己用的 都是带倒计时的那种
现在产品日新月异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设计师做不到的啊

网友:
我还以为这种日韩品牌的电饭煲全都是IH的,原来也有发热盘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发热盘电饭锅为什么要把控制板做这么复杂,还上电池

设定时间,预约时间,下次用的时候只要按预约然后开始就行了,不用再算时间了,另外预约状态下断电后再来电可以继续预约时间,不会掉电后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时钟的第一次见  孤陋寡闻了
自己用的 都是带倒计时的那种
现在产品日新月异

你确认孤陋寡闻了,这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发热盘电饭锅为什么要把控制板做这么复杂,还上电池

看厂家想省钱还是想省命呗

网友:
这个电池不便宜,十多块一个,看看家里有没有多余的手机电池改造一下

网友:
看成福岛电饭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