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插座接触电阻

楼主(2021-05-26):
看见台湾有一种仪器,能测量电源插座的接触电阻。
其原理是:通过切换有负载跟没负载时的电压降低情况,判断插座铜片是否氧化,需要更换。

自己没专用仪器,可以用200w灯泡+开关,对比开关灯时的电压,就可以估算出接触电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h411v7Ef

网友:
负载功率太小是估算不出接触电阻的,测试接触电阻至少要2000W以上负载。

网友:
用四线毫欧表测 你这样测除非接触不良  不然测不出什么

网友:
200W灯泡,粗略估算一下,不到1A,电阻200多Ω,开关接触电阻毫欧级,即便放大到1Ω,那么是0.5%,楼主是否知道市电的漂移有多大?

网友A:
外网打不开
另外,毫欧表了解下

网友:
给的网址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网打不开
另外,毫欧表了解下

那是》。。。。。

网友B:
不知道用测温枪测量插头工作时温度,看有无过高温升,可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测温枪测量插头工作时温度,看有无过高温升,可不可以呢??

估计要成像才好用

网友:
网址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