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请教一下昂达vx989S MP3充电中突然来不了机

楼主(2021-05-26):
我的昂达vx989S放了很多年没用,昨天翻出来充电,插上USB插口,机器出现与电脑连接的图标,可以正常查看存储的内容,正看着,突然电脑叮咚一声,与电脑连接中断,也无法充电。怀疑是电池老化,把电池拆下,发现电路板电池焊点处的电压只有2.1伏左右,请教一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其他不知道。
3.7v的锂电池欠压保护一般是2.75v。
你这现在只有2.1v,属于锂电池被饿死了。
可以尝试用4.2v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直接充电池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知道。
3.7v的锂电池欠压保护一般是2.75v。
你这现在只有2.1v,属于锂电池被饿死了。

谢谢热心回复,我是吧锂电池已经取掉了,然后插上USB线,在电池连接点测的电压,是不是芯片检测不到电池也会闭锁充电回路?

楼主:
我把锂电拆下充到4.2伏,重新焊上去,还是不能开机,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太奇怪了,多年没用,昨天翻出来,正常工作了一分钟就坏了。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

楼主:
现在没有思路了。请问谁有simatel 3770这块芯片的资料,我测一下芯片的工作电压对不对

楼主:
找到了主控芯片的资料,发现这个芯片需要两个晶振,一个24兆,一个 32.768k,用sdr当频谱仪测了一下主控芯片的泄露频率,发现24兆起振,32.768k没有起振,估计晶体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网购的晶振已在路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等我的消息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最新情况,昨天晚上换了32.768k晶振,还是不行,连接电脑没有反应,频谱仪也检测不到振荡信号,于是又把主控芯片stmp3770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连24兆振荡信号也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热风枪把24兆晶振吹坏了
今天晚上24兆晶振也换一下看看。反正现在也不用MP3,继续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