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元修复戴森吸尘器电池

楼主(2021-05-26):
戴森无线洗尘器的电池特别容易坏,因为狡猾的资本家故意不用均衡电路,时间久了电池压差变大,然后电路就把电池锁住,逼用户买高价新电池。
好笑的是,有不少人还替厂家辩护,说什么出厂电池都匹配好了。

最近要帮朋友修两块戴森电池,拆开测量电芯,有2个只剩2v了,其他在3.5v左右,控制板自然也锁死了。
如果换一块山寨控制板,60元,还没均衡电路,说不定电池也部分报废,最后要全换掉电芯,太麻烦成本也太高。

最后决定买15元的超薄通用锂电保护板,带均衡的。

然后把每个电池充到3.6v,测量内阻,发现原来电压低的那两个电芯,内阻低1mΩ,为18mΩ,原来电压高的电芯,是19mΩ.

最后组装,把插脚锯断用胶水粘在壳上,焊线连接即可。

充满电后测试,电池正常工作,续航时间也没怎么减少。

再次证明资本家狡诈。

楼主:
这个LED是长亮的,串联了稳压管,让电池长期闲置时,2个月放电到21.6v。

网友A:
控制板锁死后补电会自动解锁?那还有得玩,资本家都是为了用户的安全着想嘛,及时换新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B:
原装的电池没有检测功能的啊?这样以后买个组装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LED是长亮的,串联了稳压管,让电池长期闲置时,2个月放电到21.6v。

能否搞张简单的原理图,为什么要闲置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搞张简单的原理图,为什么要闲置放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4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电池没有检测功能的啊?这样以后买个组装的不就可以了?

原装电池就只有两个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否搞张简单的原理图,为什么要闲置放电?

锂电池长期闲置存放时,电量保持在40%最为理想。太高或太低损耗比较快。

网友:
均衡板均衡的是电压,对容量没什么作用。容量有问题啥均衡板都没用,容量没问题电压也不会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长期闲置存放时,电量保持在40%最为理想。太高或太低损耗比较快。 ...

明白了,这做法比较精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419

谢谢,当年我怎么会看漏你的贴,现在补课了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一张整体的照片呀,我正好有戴森的电池坏了,这个帖子及时

网友F:
看介绍工作电流14A,瞬间电流最大20A,感觉用在戴森上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介绍工作电流14A,瞬间电流最大20A,感觉用在戴森上有点小

是,发现完全堵死时,会停机,要重插一下充电才恢复。

正常使用则没问题,懒得换了。

下次应该买2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一张整体的照片呀,我正好有戴森的电池坏了,这个帖子及时

其他拆解照片网上大把啊,关键点就是用AB胶粘插座。

按原来的正负极,把充电、输出都并联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锁死后补电会自动解锁?那还有得玩,资本家都是为了用户的安全着想嘛,及时换新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

电池不是用坏的,是放坏的,长时间满电存放就会不平衡了。但电池容量并没有衰减多少,很多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一张整体的照片呀,我正好有戴森的电池坏了,这个帖子及时

拆的时候,要小心别短路,搞坏电芯。
用小刀削根筷子做撬棒,跟一字螺丝刀差不多就行。
原装电路板中间有个温控元件,可以翘断它。

网友:
估计得30A起步

网友:
这个貌似还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