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icro-USB 改 Type-C 供电全面教程实操,将 QCY T1 改为 Type-C 供电

楼主(2021-05-26):
先上最终效果图:

背景

上一个帖子我讲述了将一个台灯充电口改装为 Type-C 充电口,但我认为图片不够详细。正好今天在抽屉里偶然看见以前的 QCY T1 耳机,于是改造一下,全程详细拍照。

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简单的改装操作,可以将大部分设备的 Micro-USB 充电口改为 Type-C 接口,这样,以后买电子设备时就不会因为它的充电接口太老旧而烦恼了。

这篇文章以我的 QCY T1 蓝牙耳机为例,将其充电口改为 Type-C。

操作部分

准备工具:
  • 万用电表
  • 电烙铁、含铅焊锡、金鸡牌助焊剂、吸锡线
  • AB 胶(改性聚丙烯酸酯胶)
  • 镊子、螺丝刀、双面胶、小刀

准备材料:
  • Type-C 母座(沉板式,6Pin),淘宝大约 3 毛一个,运费 3 块
  • 0603 贴片电阻 5.1KΩ,拼多多 4 块钱 100 个包邮
  • 细导线

先处理下 Type-C 母座。
取一个 Type-C 沉板式 6Pin 母座:

取两个 0603 规格的 5.1kΩ 贴片电阻:

先复习下触点定义:

这种 6Pin 的 Type-C 有六个引脚,两个地线、两个正极、两个 CC ,不能传数据。
CC 引脚是 Type-C 用于区分正反面、进行 PD 握手的。
如果两个 CC 引脚没有接 5.1kΩ 电阻接地,PD 充电器就会拒绝供电(C to C 线用不了)。
如果焊接技术不行,接电阻这一步可以省略。普通的 A-to-C 数据线可以正常供电。
焊接贴片电阻是个精细活,需要练习才能做好,记得勤用助焊剂,含铅焊锡更好操作,电烙铁温度 330 到 350 度就可以。

将中间的两个 cc 引脚掰起来,将两个 GND 引脚掰开,方便后面接线:

将一个 cc 引脚通过贴片电阻接地:

再接上第二个 cc 下拉电阻:

接上 PD 充电器的 c to c 数据线,测试电压:

然后处理充电仓。
将充电仓用小刀撬开拆开,露出电路板:
某些设备可能需要对电路板拍照(避免最后忘记接线),断开电池、连接线,取下主板,以避免短路损坏电路板。

在旧母座涂上助焊剂,堆锡:
电烙铁最好使用 K 刀头
接下来的过程可以用双面胶固定外壳(淘宝上卖的“纳米双面胶”)

堆锡法取下 Micro-USB 母座:

如果有热风枪,直接风枪加热 300 度即可取下母座,但是风枪太大,价格也不便宜,用的地方不多,我就没买,这是没有风枪情况下取接口的的凑活方法。

用吸锡线清理多余的锡:

在地线和正极接上飞线,并用酒精和纸巾清理残余的助焊剂:
Micro-USB 有五个引脚,最右边和最左边那个触点分别是 GND 和 VBus,即负极和正极。

为了防止固定母座后短路,先在母座固定处 涂上一层 AB 胶,做绝缘处理,等待五分钟完成固化:
前面用酒精将助焊剂清洗掉,也是为了涂上 AB 胶后固定得更牢。

再涂一层厚厚的 AB 胶 ,将母座固定,剪短飞线,露出铜丝:

将正极飞线连接到正极引脚,负极飞线可以直接连接到母座外壳:

插入数据线,测试通电:

外壳调整:

装回:

最终测试:

总结和展望
对于简单的 Micro-USB 供电设备,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改为 type c 供电。如果对 C to C 线供电有需要,那就必须要在两个 CC 引脚焊接上 5.1kΩ 电阻接地。

电阻其它阻值也行,我试了 10kΩ 也能用,只是我查到一些规范中写的是 5.1kΩ

不要使用热熔胶!热熔胶用作简单的临时固定可以,但是接口这种长期有插拔的接口,热熔胶很快就会松动!502 那种瞬干胶在这里没有用,不用试了。 AB 胶可以提供非常牢固的固定效果。

这种替换方式只能提供充电功能(最大 5V 2A),如果有的改装需要数据功能(例如想要支持 QC 快充),那就需要 16Pin 的母座,但那个针脚太小了,很难焊接。建议直接放弃。或者参考这两篇教程,作者画了改线路的 PCB 转接板:

楼主:
@阿睦 这个帖子最后有两张不应该出现的图片附件,我在编辑器里并看不到。请问能删除掉吗?

网友:
我以为是直接换了c的母头,结果还是飞线。我买了带了一小块电路板的c的母口,焊接方便一点。另外还做了好多根c转micro的线。准备全面淘汰micro的线。

网友:
这个可有啊   学习了   点个赞

网友A:
直接+-两根线,不用识别电阻,把座子焊在原位上不过要刮铜箔,我已经改了十多个了,包括一个手机,几个充电的风扇,充电宝,蓝牙音箱,鼠标,用一条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两根线,不用识别电阻,把座子焊在原位上不过要刮铜箔,我已经改了十多个了,包括一个手机,几个充电 ...

识别电阻是为了 PD c to c 线能用。刮铜箔焊接这个我倒是没想到。不过那样的话就不能让母座向后退一些了(后面引脚会短路),合上盖子后,应该会有母座向外凸出一些。我用胶水主要就是为了调整它的位置向后些,不要凸出太多

网友:
照相、焊接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这个耳机怎么配对,两只耳机不能立体声

网友:
用某宝五块钱的typec转USB小板不知可行否

网友:
这种体量的电池不需要快充,这样就很好了,我也喜欢将各种奇葩USB改成C口。

网友B:
T5S 也改了type-c 可惜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始终只有一个耳机能用了,网上教程也没个改回来

网友:
酷安看见你了

网友:
考眼力的活

网友:
直接胶粘不用焊接吗?长期插拔不会松动吗?

网友:
楼主厉害,请问那个后面引出两根飞线是什么用途啊,谢谢先

网友:
Micro-USB的数据线还有100多条,足够应付几年了!

网友:
我的话就在旁边再开个孔并起来,两种插头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5S 也改了type-c 可惜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始终只有一个耳机能用了,网上教程也没个改回来
...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的,去某宝问客服就行了,我之前也是

网友:
楼主高手,这手艺比这台灯值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