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门禁供电问题咨询(上图)

楼主(2021-05-26):
总体思路是从门禁供电线上取12V电:做小夜灯、为锂电充电、为无线 开关供电等等。

想从门禁里面一路低压直流电用,怎样下手呢?
用表测量了一下,没有一根红线与黑线间有电压。
请高手赐教
图片来了

外观

按键

连接线

产品标签及接线说明

待机红线没电,有人按门禁就有电了

网友:
看门禁接线图,里面有12V的供电线。

网友:
12V直流,功率一般不会超过6瓦

网友A:
这是要薅物业的羊毛?
不过个人感觉这东西应该是楼下不呼叫,你室内就没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薅物业的羊毛?
不过个人感觉这东西应该是楼下不呼叫,你室内就没信号吧。 ...

我的有一个常电,12V的,我接了一个摄像头当可视门铃

网友B:
看是哪种门铃,有的外面没人按,屋里就没电。有的是按不按屋里都有电。你应该拍照上来,让大伙给你分析,就这么说说,无异于 瞎子摸象

网友:
电是一直有电的,和程控电话那种差不多的,我原来也想过用这个接路由器,失败告终……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估计门口机接个10W以下的小功率设备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要看你门禁是几线进来的
如果双线就放弃吧  双线是音频交流载波直接给喇叭 摘了机后切换到受话器

四线没研究过 不过也可能是响了才往楼上供电

楼主:
很多组线,但提示是12V电源的这些线都没电压,只有按了对讲、监视等按键后才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门禁是几线进来的
如果双线就放弃吧  双线是音频交流载波直接给喇叭 摘了机后切换到受话器

入户很多组线,但提示是12V电源的这些线都没电压,只有按了对讲、监视等按键后才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哪种门铃,有的外面没人按,屋里就没电。有的是按不按屋里都有电。你应该拍照上来,让大伙给你分析,就 ...

空了上图

网友:
我也想薅羊毛,没能成功,我是给视频猫眼供电,充电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薅物业的羊毛?
不过个人感觉这东西应该是楼下不呼叫,你室内就没信号吧。 ...

电费等费用,是楼栋分摊的,不是物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