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音频内录设计图是否可行?

楼主(2021-05-26):
图示是美标耳机插头,我想做内录苦于手机需要root,我想了下自己做一个内录设备,大家看看可行不?
图中m是麦克风,G是地,然后在L左声道和地之间用一个电阻R来诱导手机是连上了耳机口,并且左声道作为麦克风的输入源,然后麦克风和电阻R和地之间就是一个闭环,这样应该可以内录了。(有的手机一般耳麦同时插入才可以打开内录)还没有实践不知道可行不,不过我之前用几个转接头这样试过可能原理差不多,各位大神看看可行不?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先焊一个试试吧。
不过感觉再找一个机器,然后改一条双3.5的线拿另一台机器去录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先焊一个试试吧。
不过感觉再找一个机器,然后改一条双3.5的线拿另一台机器去录不是更好? ...

之前实验过,用成品是可以的

网友B:
这是想什么信号,通话音频还是媒体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想什么信号,通话音频还是媒体音频?

手机自己的麦克风录喇叭的声音。

网友C:
做个试试呗,反正就找个插头连一下的事。好奇这个有啥用?录VIP的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试试呗,反正就找个插头连一下的事。好奇这个有啥用?录VIP的歌?

VIP的不掏钱只能听10秒还是30秒,掏钱了就能直接下了,所以录歌感觉可能不大,应该是一些课程之类的吧。
不过录课程的话,电脑上装模拟器,然后在电脑上内录感觉操作更简单一点。

网友D:
买个1分2的音频线或转换头(1个是话筒输入,1个是耳机插孔的那种),音频信号输入接话筒就OK了,想监听就再买1个1分2的耳机线(2个都是耳机插孔的那种)插入音频输出端,2个耳机插孔其中一个连接刚才的话筒输入,另一个接耳机监听

网友B:
看来是可以的,或许要增加电位器调节信号强度。

网友:
手机支持录屏的, 应该都可以

不支持录屏的, 麻烦点。。折腾也算简单。。刷面具, 再在面具里装los 录音录相模块。。再把LOS对应的apk装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可以的,或许要增加电位器调节信号强度。

可以吗,原理和我说的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1分2的音频线或转换头(1个是话筒输入,1个是耳机插孔的那种),音频信号输入接话筒就OK了,想监听就再 ...

你说这个我做过成功了,我这个图就是想是不是这个原理?

楼主:
这么长  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