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无线吸尘器增加磁吸充电

楼主(2021-05-26):
看到飞利浦无线吸尘器的磁吸充电很方便,可我的杂牌无线吸尘器每次用完得慢慢找对口插电源。于是在拼多多3块5买了根磁吸手机充电线,改到吸尘器的充电线上,再把吸尘器的充电口,增加的Type-C接口,插好磁吸头。
用起来果然逼格大升。

为了保护插头接触点能更耐用些,在想能不能改下充电器的恒流电路,让充电电流延时1秒才上升到最大。

图,图呢?手机图片找不到了,明天再补。

网友A:
手机磁吸充电器那玩意用过,不好用,电流一上来就发热,而且不解释,用过两个时间一长手机端的磁铁就掉下来了

网友:
最好上图时顺便拆机看看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磁吸充电器那玩意用过,不好用,电流一上来就发热,而且不解释,用过两个时间一长手机端的磁铁就掉下来 ...

那看来我要把充电电流大幅减小才行,现在是1.7A,3小时充满。
反正一天最多只用一次,改成15小时充满,触点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磁吸充电器那玩意用过,不好用,电流一上来就发热,而且不解释,用过两个时间一长手机端的磁铁就掉下来 ...

我是AB胶粘回去压紧了,一年多了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