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601,扭力数值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1-05-26):
入手了个得伟601,看重了颜值,小巧轻便,环形无影灯但这台机器不带调速功能

扭力数据也为标注,查不到任何资料
有人知道扭力数值吗?感觉力道不是很大

网友:
扭力值还真的不知道,不带调速肯定是主控坏了!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
除非是工厂用,每个档位上的扭力值比较重要,但是工厂都会进行定期校验扭力。

个人用我觉得扭力环调节的线性度更重要。

网友A:
不是不带调速,你说的应该是高低速、这机器拧螺丝我感觉速度够用了,取了电钻的高低档的中间值,当然我没有其他机器对比过、比如032之类的、用着还行,我也是看中无影灯、轻巧.

网友:
还有这机器咸鱼你估计很难买到全新机、有要求就直接淘宝吧。

网友:
带调速啊,角度感应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带调速,你说的应该是高低速、这机器拧螺丝我感觉速度够用了,取了电钻的高低档的中间值,当然我没有 ...

就是没有高低挡 应该是不带变速箱吧,不知道会不会扭力值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高低挡 应该是不带变速箱吧,不知道会不会扭力值很小

带啊,有两级还是三级忘记了,30牛应该还是有,没仪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