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转换器系列拆解之一】拆航嘉单控一转二转换器插座

楼主(2021-05-26):
之前买的杂牌”牛人“牌插座转换器,总是用一年多之后翘板开关坏,拨动不顺畅,买了几个航嘉的转换插座更换备用。

一共买了3个型号,航嘉的转换插座同一型号在不同年份做工会有些差别,本贴是系列之一,12年产型号PSE001-12,单控一转二。

系列之二:12年产航嘉总控一转二带USB转换器

入手渠道:小黄鱼,价格:24/2只包邮。

正面

背面型号参数及合格证出厂日期

顶面的两个单控开关,带氖泡指示灯。

四颗不锈钢螺丝,10年过去了依然光亮。

三角插内部,焊接的,导线规格18AWG.

插套细节,铜片打孔。

正面插孔视角

开关参数:10A 250V,CQC RU认证

个人总结:以前买过多个航嘉的排插/插座产品,总体感觉比较可靠,但使用频率都不高,后来买了多个其他品牌之后发现航嘉的最大短板就在这种打孔铜套上,接触面积很小,当然也有一些采用的是铜片折弯,但更多的还是这种打孔铜套,非常单薄,外壳也略微偏软,但开关和电源线都不错,符合大厂规范。如果不是频繁插拔,不是大功率在12元这个价格上用起来也还不错。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航嘉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买东西还是得认品牌

网友:
做工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买东西还是得认品牌

买的排插多了,现在买航嘉之前得先看一下里面的插套结构,铜片打孔的只能降级做中小功率用。

网友B:
航嘉标准铜皮货,薄得可怜,可就是有人认为好

网友C:
这种后面两三年航嘉就停产了。改成别的接触形式了。
其实这个也算是的创新吧,只不过走错路了,接触面积太小,对插头加工尺寸精度要求过高(而且插头宽度并没有厚度精确。

最近低压电器全涨价了,铜贵了好多,现在估计出厂价都不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嘉标准铜皮货,薄得可怜,可就是有人认为好

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单就这个插座来说插套的确不行,航嘉的排插总体上电源线和过载保护开关、翘板开关都不错,而且航嘉以前也有插套设计用料都不错的排插。

可以看看刚发的系列二,插套就不一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722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后面两三年航嘉就停产了。改成别的接触形式了。
其实这个也算是的创新吧,只不过走错路了,接触面积太 ...

很高兴又看到一位熟悉了解航嘉的坛友,这几年没有再买过航嘉的排插类新品了,互联网品牌及传统3C品牌入场之后总体排插类产品的做工质量都明显上来了,前一段时间买过两个品胜的排插,看拆解贴做工很不错,虽然是抄袭的粗粮。

航嘉排插类产品在深水宝上卖家貌似没有以前多了,改进插套设计之后实际上还是很不错的,手上自己买的航嘉排插一共4个,从大万用刀上一代新国标都有,跟身边家人亲戚也买过不少,还是希望能好好做下去。

楼主:
就是插套,表述可能不够准确,已改正。

网友D:
你这是哪年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哪年买的啊?

前两天 字数补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两天 字数补丁。

弱弱问下,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下,哪里?

小黄鱼上多转转,我买的这家显示不知还有没有刚才问了没回,如果有的话再来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下,哪里?

实际上正泰的这类转换插座做工也不错,只是价格略微贵一点点,深水宝全新两位单控的21包邮,做工比帖子里的这个要好。
如果咸鱼找不到这种买个正泰也不错。

网友:
用过这个插排,后来一直接养生壶用,有个开关已经不好用了,估计时间长了温度高开关翘片变形了!质量一般

楼主:
开关参数是10A的,查了一下养生壶大多在800W左右功率也不算特别大啊,不知是这个开关的电流小了还是这种小开关的通病,换一个大电流的同型号开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