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给一些小风扇LED灯24小时工作,请问是买充电头还是带USB插座

楼主(2021-05-26):
请问是买充电头还是带USB的插座?

网友:
充电头,术业有专攻,你拆机比较下两个的电路板,水平高下立判。

网友A:
前提是别是山上的充电头......现在手机淘汰得快,剩下的原装充电头应该不少吧

网友:
充电头不含邮费价格贵的一般质量能接受。
插座最便宜也要39往上的,那里头电路才安全

网友:
都可以,只要不是山上的,数码交易区有链接和拆机图,看看里面做工基本就可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别是山上的充电头......现在手机淘汰得快,剩下的原装充电头应该不少吧 ...

感谢,原装的只有一口,请问可以用USB HUB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