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转换器系列拆解之二】拆航嘉总控一转二带USB转换器插座

楼主(2021-05-26):
航嘉一转二转换器插座系列拆解贴之二,12年产型号PSE002-12,带USB口总控一转二转换器插座。

系列之一:拆12年产航嘉单控一转二转换器插座

正面

背面,型号参数,出厂日期,USB参数:5V 500mA。

顶面,一个带灯总控开关,跟上一帖种的单控开关不同之处在于灯罩是透明色。

侧面的USB口。

三角插接线

插套和USB板,七脚芯片LM开头,实测输出能力:0.66a@4.91V,空载轻微啸叫。

USB板正面,输入输出都是双电容滤波,输入电容耐压400V,都是杂牌。

来两张插套特写,这个插套的铜片明显比前一贴的PSE001-12颜色更深、更厚,铜片折弯结构设计,对比比前一贴的打孔式插套跟插头的接触面积大了好几倍。

插套正面特写。

开关特写,规格13A 250V,过TUV RU认证,也比上一帖的单控转换插座高出一个等级。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12年就有USB口的转接插座了,时间过得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年就有USB口的转接插座了,时间过得真快

以前都没注意过,等买到手已经是10年后了。

网友B:
这铜够红的,不像现在买个插板里面都屎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铜够红的,不像现在买个插板里面都屎一样的

照片上看起来比较红实际上还是磷青铜,自从小米等互联网品牌入场之后现在的排插总体做工都比以前好了,磷青铜插套/铜排应该比以前更普遍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