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LED48M1200AF通电绿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5-26):
家里的电视好久不开机,上周末开的时候突然就开不了了,通电指示灯一直是绿的,然后也不开机。周末在家拆了机,高压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电容都正常,没有失容。没办法只有求助网络,搜了下康佳的1200AF系列的电视,都有这个问题,可能是通病,找了几个有解决方法的,都用不上,有32,有40,就是找不到48的,没办法那就找找电路图吧。感谢万能的网络,居然找到了,然后对着电路图,测试开机电路的电压和阻值,
白线的对应是待机指示灯和红外遥控接收,右边的黑线对应的是按键板

发现电路图上R828的正常阻值应该是1K,而我测出来的是4.4K

在交换机的板子上找了一个1K的贴片换上,通电指示灯先是红灯,然后马上转成一红一绿,然后就开机了。

开机部分的电路

LED48M1200AF电路图:https://www.iwxzl.com/archives/9289
土豪请直接下载附件。

网友:
学习了:时间长,阻值变大,供电不足了

网友A:
楼主真细心,找到小电阻问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细心,找到小电阻问所在

关键是有电路图,要不没戏

网友B(2022-05-22):
高人啊,小电阻都能搞定,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电路图,要不没戏

楼主高人,现在电路图很难找,除非买,一般不是修家电的,不会买,售后也不修,费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人,现在电路图很难找,除非买,一般不是修家电的,不会买,售后也不修,费人工。 ...

是的,现在家电论坛的资料都是收费的,我这个真是偶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啊,小电阻都能搞定,赞一个

关键是有电路图,没有的话,大海捞针,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