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 DataTraveler 16GB 100 G3 终于被拆开了

楼主(2021-05-26):
参考了前人的拆解方法,大致了解了外壳结构
一通生拉硬拽+老虎钳
弄开了前后壳,最后掰开就行了

正面是存储芯片
反面是主控和空焊盘

理论上再贴一片容量就翻倍了
看不出芯片型号,就此作罢(东芝标闪?)

动手能力勉强能在无损拆解,代价也是有的,手指光荣挂彩
发个帖纪念下

PS:哈哈,第二图的论坛水印赶巧了

补充内容 (2021-5-31 23:22):
另一面空焊盘,尝试再贴一片,未果。然后U盘插电脑不识别了,可能是我烫坏了主控。。
390度风枪

网友A:
这个很难无损拆开,我也有一个32G的,只拆了USB头短的那个部分,剩下的那个长的似乎是用胶水粘的,后来我就放弃了。反正就是SSS的主控没得折腾

网友B:
群联主控,你用芯片精灵检测一下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无损拆开,我也有一个32G的,只拆了USB头短的那个部分,剩下的那个长的似乎是用胶水粘的,后来我就 ...

我这里长和短都是使劲用手拽开的,前人贴文的铝片我也用易拉罐做了,费力塞进去帮不上,拔出来剌到手。
我先拆的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主控,你用芯片精灵检测一下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是的

Device Vendor: Kingston
Device Name: DataTraveler 3.0
Device Revision: 0110

Manufacturer: Kingston
Product Model: DataTraveler 3.0
Product Revision: PMAP

Controller Vendor: Phison
Controller Part-Number: PS2251-03(PS2303) - F/W 01.07.53 [2013-06-07]
Flash ID code:      983AA89276D7 - Toshiba TC58NVG7T2JTA00 [TLC-8K]

Tools on web: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Possible Flash Part-Number
----------------------------
[1CE]TC58NVG7T2JTA00
[1CE]TC58TVG7T2JTA00
[1CE]TC58TEG7TDKTA00
[2CE]TH58NVG8T2JTA20
[2CE]TH58TVG8T2JTA20
[2CE]TH58TEG8TDKTA20
[4CE]TH58NVG9T2JTA80
[4CE]TH58TVG9T2JTA80

网友C:
对  **盾  已经免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盾  已经免疫了

TLC 太渣。。。

网友D:
...最后面可以加个灯珠,读写时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面可以加个灯珠,读写时闪烁。

检查了一下确实有LED位,不过加上后直接用原黑壳肯定不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