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昂达平板 +HUB 边充电边用 充电慢求指点

楼主(2021-05-26):
充电电流在400MA 充电很慢 如果一边使用一充电  电池在下降 求各位师傅的指点 如果充电提升

楼主:
USB设备现在都可以正常使用 比如U盘 鼠标 就是充电问题无法解决求各位师傅帮下 谢谢呢

网友:
别想了,快充触发需要用D+/D-,你HUB上接设备也要D+/D-,所以肯定是触发不了快充的

网友:
这有什么解决方法,        不用hub呗

网友A:
你的原装充电器跑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装充电器跑哪里去了?

没有充电器呢  包装里就没有

网友:
插手机充电器,别用hub,那个不是让你充电用的

网友:
不如另改USB口接无线键鼠

网友:
这种老的不支持快充的接快充扩展坞也实现不了快充,建议用蓝牙的键鼠,或者干脆升级新设备,支持快充的type-c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