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不耐用?VC890D万用表假装修改

楼主(2021-05-26):
由于万用表电池不耐用,经常要换电池忍无可忍之下决定拆开改为锂电池升压带动。

拆机1

拆机1

拆开果然是牛屎芯片  使用的时12P66单片机

拆机2

拆机2

本来想用锂电池加装升压模块,但自动关机功能不好解决,
研究了一番,发现这个芯片本身不需要高电压,并且9V也没在测量中起作用。
开关机功能由图中的触点是否接地实现, 自动关机由芯片内部功能实现

拆机

拆机

HY12P

HY12P

7133低压差芯片

7133

7133

用来修改的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

9V 供电只是供给了喇叭背光和电量检测。
最后一想 还不如直接锂电池供电,改一下电量检测就不会显示电量不足了。
完事 装机。

电路

电路

 背面螺丝好紧, 九牛二虎之力装好,反过来发现按键没装

11

11

烦啦  先扔着吧.....

网友A:
7133不是5V稳压吗,用锂电直供电压会不会低了点?

网友:
7133的压差最小是多少?感觉一节锂电可能有点低。

网友:
里面直接塞两节串联的18650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你甚至可以接两条线出来改外置电池供电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dtm0660方案,网上有手册,里面有3v和9v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33不是5V稳压吗,用锂电直供电压会不会低了点?

7133是3.3v,7150是5v的

网友(2021-11-16):
改升压电池也不难,买几块钱的充电升压板,撬个gps的锂电池,拆原9v的电池,旁边开孔,板和电池绑在一起塞进去就成了

网友:
两块锂电串联即可,根本不用什么升压。

网友(2022-02-22):
耗电大是胜利设计的问题,而且服务态度很吊的,啥鸡巴公司

网友:
最后还是改单节电池供电了?